西河镇首飞飞腾激励70

楼主(2013-05-01):
看图,昨天下午飞的,还有其他好几个朋友一起在飞

飞腾激励70很不错,好飞,很好做动作,唯一缺点就是不太抗侧风
DLE20CC发动机也相当给力,好调,工作稳定,力道足。国产发动机必须只选DLE

网友:
占在前面一点,看的更清楚。

网友A:
我的今天到快递还没来!你20cc头不重吗?我装4c91,降落速度快吗上个视频撒,起落架是碳纤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今天到快递还没来!你20cc头不重吗?我装4c91,降落速度快吗上个视频撒,起落架是碳纤维吗?

不重,重心刚好,我用得4500MAH的镍氢接收电,同时供应舵机和CDI用电
降落速度一般,我飞两个起落就基本适应这个飞机了。
视频在朋友那里,等他传给我再上
起落架是铝合金的

网友B:
我就选了DLE!结果悲剧了!毛病不断!都熟练媳火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选了DLE!结果悲剧了!毛病不断!都熟练媳火降落了

是不是油针没设置好哦,DLE的说明书上的油针设置很准,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来设置主副油针

网友C:
原机的舵面铰链如果装汽油机时最好还是换掉,汽油机振动较大,我的就是因为振动原因铰链开裂炸机的。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另外舵机最好用好一点的,最少要用金属齿的(我用的是Hitec HS645M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舵面铰链如果装汽油机时最好还是换掉,汽油机振动较大,我的就是因为振动原因铰链开裂炸机的。要定期 ...

谢谢提醒
我以前的SU26就是因为震动铰链开裂过,后来自己补好了,后来又是固定油门舵机四个螺丝都飞掉了,炸了

网友:
好飞机哈

网友:
龙泉西河?

网友(2013-08-27):
好呀,请问用什么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