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接上GPS以后不断的抽风向一个方向大角度倾斜,求各位有此症状魔友帮帮

楼主(2013-05-01):
最近进了crius aiop控玩,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姿态飞行的时候相当棒,不过最近想上GPS玩定点和巡航,结果打开GPS HOLD就一个劲的抽风,个人飞行,无图佐证,现在我只能说说我GPS调试过程,看下给位有没有什么高招。GPS是crius cn-06 v2。用u-center刷的频率115200(原始是9600波特率,1hz刷新,这里看刷新率到底怎么看,还不知呢,求某位大神帮我说明下呢?)

这是靠近窗户边的GPS数据,从这看起来,至少可以收索到7颗星。

然后链接好电路,修改MWC程序(2.2版本)如下:开启注释#define GPS_SERIAL 2,#define GPS_BAUD   115200,#define UBLOX,#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115200,#define USE_MSP_WP,#define MAG_DECLINIATION  -xxf。
最后,在GUI里面设置,在GPS HOLD模式下,必打开MAG。如图所示:

这里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涂鸦的这部分坐标,虽然可以稳定定点我的位置,但是可能隔个2秒钟,就乱跳一个莫名其妙的值~~真心蒙了。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从新,小心的校准了磁力计。哎,前天,昨天,今天,所有的努力都换来了飞行器,打开GPS HOLD就一个劲的往一个方向大范围的倾斜机动,不打舵就救不回来了。真心求教给位用过的前辈,说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着,着急等高手啊

网友:
我好像有这问题,这几天没飞等研究下

网友A:
可能罗盘受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罗盘受到干扰了。

罗盘受到干扰~~我在定航向的时候很稳的啊,哎

网友A:
开cf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罗盘受到干扰~~我在定航向的时候很稳的啊,哎

定航向没用,要无头模式,在各个方向上都对才行。最好能在现场看飞控的罗盘数据。旋转机体,看罗盘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cf测试一下

嗯,看来也只有这套办法咯,我测试以后在再回来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航向没用,要无头模式,在各个方向上都对才行。最好能在现场看飞控的罗盘数据。旋转机体,看罗盘数据是 ...

嗯,看来也只有这套办法咯,我测试以后在再回来报告

网友:
等你的报告

网友:
同表关切,等你的测试报告

网友:
标记一下,期待好的结果

楼主:
刚飞了下,在无头模式下,确实还行,方向大约定住的,应该不是磁力计的问题~~等接下来我用蓝牙手机看看参数再进一步测试(本人穷啊,米全部玩飞机去了,手机还是诺基亚功能机)我修改了GPS_WP_RADIUS    10,这句话,效果就是~~虽然没有突然抽向一边的情况发生了,但是,等了大约10秒以后,无风情况下,还是飘了。而且飘得越来越大!!偶的神。还有没有谁有什么建议的呢?多给下。

网友:
应该是飞控串口的问题,串口数据干扰可能丢失,重点检查一下串口到GPS的连线

网友:
应该是干扰,一个是自身干扰,另外也可能是环境干扰,我有过教训,我们这有个废弃军用机场,在中间段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即使飞起来也严重向一边倾斜炸机,换个地方就好。

网友:
我也是啊

网友:
同顶啊~~~我的MWC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有空也是要再查查!

之前在同一飞场的一另一段路....GPS定点+气压定高完成的还可以.

可是今天就换了那段路的另一个地方.只要一开启GPS定点.....就很容易发生往一边狂飞的姿态!

如果不马上关掉GPS定点....绝炸!~~~

试了很多次都这样!百思不得骑姐~~郁闷!!只有有空换回成功过的地方再试试了!测好了也上来报告一声!

网友:
先离地在开GPS看看

网友(2013-10-30):
敢问大哥的GPS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是一开GPS就乱套的,在GUI里面看到,解锁后黄色指针会乱动的,有时转个360度也不是不可能,放在着不动,GPS显示的速度有2、3十……打开GPS定点,GUI  里面可以看到 电机输出跟着GPS的数值在抽风…………杯具啊……恳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磁偏角校准做了,GPS数据线包了铝塑纸,GPS模块底下垫了铝塑纸,还是没效果,还是一个劲的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