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夹发卡

楼主(2013-05-01):
改了3mm外丝横轴,锁紧螺母不能拧紧,一紧就浆夹发卡。试了好几回不行,加减垫片不行,请各位指教一下,不胜感激!原来是se的450

网友:
自锁螺母不能上太紧 受力就行   建议打胶我已经2次空中射桨夹了

网友A:
这个楼主不必纠结,用用就好了
外丝横轴螺丝一定拧紧,并加一点螺丝胶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把横轴胶圈磨一磨,我试过,不过后来感觉没有必要,450能飞就行了
希望能帮助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不必纠结,用用就好了
外丝横轴螺丝一定拧紧,并加一点螺丝胶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把横轴胶圈磨一磨 ...

拧的太紧,浆夹几乎不能转动。感觉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止推轴承不?就是三片分离的那种

网友C:
止推 轴承的 垫圈外丝和内丝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止推轴承不?就是三片分离的那种

是止推轴承,原来内丝横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止推 轴承的 垫圈外丝和内丝的不一样

请详细说下

网友:
据我的经验应该是轴承的问题,换副轴承试试吧

网友:
我以为是直机大桨夹形状的  女人用来别头发的发卡…………

网友:
不能拧紧一般都是轴承内外受力差过大吧 应该是轴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止推轴承,原来内丝横轴用的

内丝换成外丝后所有轴承都要换成外丝专用的

网友:
外丝的螺母质量差的话必射~

网友:
不要太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下

刚开始我没注意,拧上之后比较卡,后发现我外丝的垫圈用的是内丝的,换了之后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横轴短了,你不加铝圈试扭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