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3A還是線性電源5A強?

楼主(2013-05-01):
如果在相同的設備下,哪個EBC供電更好?

网友A:
什么才叫 强啊?线性的损耗大,尤其是输入电压高的情况下。

网友B:
线性的输出电流纹波最小,安生性最高,成本最低,可惜发热高,转换效率低,特别是高输入电压时那转换效率惨不忍睹,散热片上完全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C:
LS讲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