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情

楼主(2013-05-01):
N20电机要不要上电调,如果有用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A:
没电调,怎么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B:
用伟哥电调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调,怎么控制电机的转速?

也是。。。不过不知道直接装在接收机上面会不会烧板?35比例的M60肚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伟哥电调呗~

什么意思?小白不懂。。。具体点

网友C:
用舵机里的电路板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舵机里的电路板很好用的,

什么意思?要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要怎么改?

舵机里的电路板拆出来电机线接到你的n20电机上就可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里的电路板拆出来电机线接到你的n20电机上就可以调速

噢,还有这用处,谢谢了,那会不会烧接收?

网友B:
某宝搜索伟恒电调,35静改动的必备产品

网友D:
改35比例的,没点电子知识别动手啊,弯路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索伟恒电调,35静改动的必备产品

给个链接吧。。。今天X宝有点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35比例的,没点电子知识别动手啊,弯路很长

谢谢提醒了,学生党。。。打算慢慢来,走一步算一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还有这用处,谢谢了,那会不会烧接收?

不会烧接收n20电机很小的电流也不大,舵机那么大的扭力负载都烧不掉接收不是吗

网友B:
静改动群80361560,我是不敢发链接了。我们论坛里面还有个头像是99坦克的人,是静改动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接收n20电机很小的电流也不大,舵机那么大的扭力负载都烧不掉接收不是吗

也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改动群80361560,我是不敢发链接了。我们论坛里面还有个头像是99坦克的人,是静改动高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