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呀.....我的悟空给疯了!

楼主(2013-05-01):
我的WKM是于2012年3月12日购买的,当时用在XA650四轴上,一直飞行正常(飞航线时有轻度掉高现象;偶然无法GPS定位一直未引起我重视)从未有过炸机。

今年3月决定更换轴距为1050的大六轴。发生如下问题:
1.飞航线时掉高明显。
2.GPS定位漂移。
3.飞行十几分钟后,在由航线飞行转入刹车定点悬停时,突然机体发生不受控的剧烈摇摆(油门还有缓慢响应),像疯了一样。随即迅速掉高,坠毁。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两次,情况完全一样。我已排除了机架、接线等问,现在高度怀疑是飞控的问题,请大家帮助查明原因,现在已经不敢飞了,损失惨重呀!

现将六轴机子配置及感度设置说明如下,以供分析:双天5015  340KV电机;好赢铂金30A电调;DJI1555桨;轴距1050;设置:基本感度270;垂直感度120;姿态感度150.

楼主: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坐等答案,我的4月28日悟空上树了,发现GPS只有五颗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A:
肯定是机架强度不够或机架结构不合理所致!我以前折腾机架时有过相同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机架强度不够或机架结构不合理所致!我以前折腾机架时有过相同经历。

谢谢你的关注!不过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做了认真的排查,确认机架强度(25mm碳管)和结构完全没有问题,才进行第二次试飞,结果还是摔了,和第一次情况一样。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与机架无关。

网友B:
闪白灯吗? 如果有 就可能不是机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白灯吗? 如果有 就可能不是机架的问题。

谢谢!  刚刚插电的时候看到闪了几下,炸机时没看到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不过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做了认真的排查,确认机架强度(25mm碳管)和结构完全没有问 ...

你说的机架没问题。只是表面而已。。。其实机架 + 电机 + 浆 是一个整套系统。。不是说光平衡就行。包括振动+ 动力分配 +最高动力输出+浆之间的干扰+ 浆的效率。这些是一整套。。包括负载 重心 。。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干扰到飞控。。导致飞控在调节姿态时动力分配不均 。。或产生自激振荡效应导致失控。。。

就像我WKM 安在F550上没问题。。但同样是 6轴 安在Hobbyking的六轴上 用自己的动力配置 就有点问题。。需要不停地调整 我换过浆,换过电机 换过ESC 最终才找到比较好的稳定的配置。。其实大本分问题还是出在硬件上的。。

网友D:
你的情況…我在NAZA遇過…有時間可以救,但是遙控器的搖桿已經動了…機子就是沒有任何反應…眼睛大大…口大大,看它掉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不过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做了认真的排查,确认机架强度(25mm碳管)和结构完全没有问 ...

另外提醒下。你认为的强度 和结构没问题。可能有很大问题。。。碳管虽然结实。。但非常容易传导高频振动。。X650的碳管和电机不是 直接连接的。。是通过塑胶件连接的。。这就是设计原因。。如果全是碳纤维+ 金属连接件的话。对WKM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机架没问题。只是表面而已。。。其实机架 + 电机 + 浆 是一个整套系统。。不是说光平衡就行。包括振 ...

谢谢!学习了。你对我有什么具体的调试建议吗?我个人感觉除了飞控原因外,是否与我轴距过大有关(轴距10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提醒下。你认为的强度 和结构没问题。可能有很大问题。。。碳管虽然结实。。但非常容易传导高频振动。 ...

还是喜欢CS8轴的那种胶质管夹,对所谓的CNC航空铝管夹完全无爱。

网友:
還是震動肇事嗎

网友:
高度关注。我怀疑可能是IMU的问题,如果IMU没有安装到位碰到机架引起震动,就要出现掉高问题。

楼主:
在这里我还有必要补充一点,就是:在坠机前的十几分钟飞行还是十分平稳的,完全没有一点征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你对我有什么具体的调试建议吗?我个人感觉除了飞控原因外,是否与我轴距过大有关(轴距10 ...

看到1050 确实吓到了。。。轴距太大的话。对飞控负担蛮大的。。稍微一个调整 有可能就过头了。。但我见过1050 用MWC飞的。所以WKM应该是没问题。。
我个人的想法。试着把浆减小一号。浆的角度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尽量从低动力开始试。可能会好一点。。另外ECS 30A 估计有点吃力。。。大动作的会就不够力纠正回来了。。也试试吧。。

另外震动方面注意点。。忒别是 CNC金属件直接夹碳管。。避震一定要做好

网友:
上个图吧。。所不定有亮点。。呵呵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易行的测试是否是机架震动引起的,你用绳子把多轴固定在一重物上,如桌子等,起动多轴电机,推大油门,如是机架强度问题,你会发现机臂会发狂抖动!

网友E:
楼主没说起飞重量多少? 超重也是事故原因之一.

网友F:
我跟你一样一样的,也是前面一直蛮好的,忽然就发疯,已经返厂换了减震棉 准备机架上也学DJI做IMU减震

PS:怎么主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说起飞重量多少? 超重也是事故原因之一.

谢谢!起飞重量是4810克,没有带负载。

网友G:
楼主您好,已加您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你一样一样的,也是前面一直蛮好的,忽然就发疯,已经返厂换了减震棉 准备机架上也学DJI做IMU减震

P ...

换了减震棉试飞了吗,效果怎么样?你打算怎么给IMU减震,介绍介绍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易行的测试是否是机架震动引起的,你用绳子把多轴固定在一重物上,如桌子等,起动多轴电机 ...

谢谢!这个方法我试过的,机架强度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已加您的QQ。

感谢!

网友:
WKM应该有工作范围。同样状况的互怜下。也许A2M就好了

网友:
把WKM装在别的机架上试试,就可以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心,我已经和DJI技术支持取得了联系,通过简短沟通未找出原因。决定返厂检测,等有结果了一定在此给大家做个通报。再次谢谢各位!当然坠机原因的讨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也许在讨论中原因也就慢慢浮出水面了,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

网友:
楼主节哀,玩这个风险就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情況…我在NAZA遇過…有時間可以救,但是遙控器的搖桿已經動了…機子就是沒有任何反應…眼睛大大… ...

眼睛大大 口大大~共鸣呀共鸣!!
这个好,我掏笔记本记一下~
:)

网友H:
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控制它,念一段紧箍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控制它,念一段紧箍咒

还可以烧柱香!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