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刀头

楼主(2013-05-01):
为了DIY高速无动力主轴做准备。先做一个低成本动力刀头,练练手。
尽量提高精度。先夹一段螺丝,车到合适的直径。钻夹头锁紧,再车轴承位。

网友A:
不容易啊,好久才见发一回贴,顶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啊,好久才见发一回贴,顶顶吧。

谢神机顶贴。前段时间出了趟门,这才刚回来。
地摊买的小日本轴承,两元一个(真假就不知道了)。用手转动有很均匀的阻尼感,应该是没有用过的。另外问下各位老大:组装时轴承是否需要加黄油?如果加黄油是否把侧盖打开?(转动的感觉好像里面加满了黄油)。

网友B:
那是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吗 他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C: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D:
只要是新轴承的话是不用加黄油的,里面都加好了的。

网友E:
是几年前借口盖简易工作间起了一个深宅大院的那个研究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多说。。。顶。

预组装。

网友G:
看着不错,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吗 他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是的。十多年前想做个起动机买的二手摩托启动电机,一直没用。

网友H:
坐等精品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帖回帖是美德

谢谢。这个活半年前就开始加工了,只是买不到M3外六角螺丝。半途搁置。前段时间朋友给解决了几个M3外六角螺丝,有了外六角突然脑筋开窍。原来没有外六角同样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新轴承的话是不用加黄油的,里面都加好了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几年前借口盖简易工作间起了一个深宅大院的那个研究生吗?

是的。正是不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好用吗?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做个架把轴和电机连接起来。还要做个装在刀架上的东东。等试过了再向3个8老大汇报

网友I:
支持研究僧!

届时贫僧也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坐等精品出现

那有什么精品。不过有点小经验介绍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大虾们指正,以免误导新同学)。
第一次做轴类零件,对轴承与轴、轴承与轴套之间的配合没有把握。什么紧配合、过盈配合的,用卡尺量内径、外径很难量的很准。我的方法是车轴时用卡尺测轴承的内孔(劲大一点)延后锁死卡尺,再用卡尺套轴勉强能套进去正好。(我的卡尺是这样,如果有磨损或其他原因也可能不准。事先要试一下)。安装时轻轻的敲击就可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研究僧!

届时贫僧也仿制一个!

这个东东以前很多大虾都做过

网友J:
烟酒生很久没露面了!

网友K:
你那个钻卡头后面钻的3个丝孔多深?好攻丝吗?B10的锥度好车吗?
要注意哪些呢?

网友I:
卡簧怎么弄

网友L:
这些进口轴承去废品店里捡1元多点一斤,多的是

网友M:
研究生的帖子我得顶!

网友N:
好想法。。。。。。。。回头我也也搞一个。。。。。。

网友I:
用三个六角螺丝来压住接杆,想法不错!
但是,怎么保证动平衡呢?三个螺丝的重量不一样呀,分配均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帖回帖是美德

谢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烟酒生很久没露面了!

还是经常来的。只不过发帖、回帖较少。发个帖也多是寻求帮助的帖子,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发个小制作的帖子,挣点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那个钻卡头后面钻的3个丝孔多深?好攻丝吗?B10的锥度好车吗?
要注意哪些呢?

丝孔的深度打透为止。车各种锥度的方法都基本差不多:先查找资料把你要车的锥度在一定长度(轴向)的半径(径向)差算出来。卡盘夹光杆,装上百分表(或千分表)。调整小托板角度,(锁紧大托板)将百分表触到光轴上,移动小托板至一定长度。使百分表显示的差值与你计算的差值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卡簧怎么弄

不需要卡簧。后面双螺母锁紧,可以调整矿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些进口轴承去废品店里捡1元多点一斤,多的是

哪里有啊?朋友通报一声。塘沽洋货有一家卖二手轴承的,不管好坏一律5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研究生的帖子我得顶!

老工人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帮顶

感谢朋友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想法。。。。。。。。回头我也也搞一个。。。。。。

我搞这个主要是为了D雕刻机主轴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三个六角螺丝来压住接杆,想法不错!
但是,怎么保证动平衡呢?三个螺丝的重量不一样呀,分配均匀吗 ...

准确的说应该是用三个螺丝吊住钻夹头。螺丝规格一致;分布均匀;转速不高。

楼主:
之前论坛里有同学在钻夹头的后面先装一个大直径圆盘,再用这个圆盘与轴上的园盘连接。我感觉那样比较麻烦,而且危险。所以改了这种结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卡簧。后面双螺母锁紧,可以调整矿量。

画个示意图瞧瞧啊!

网友P:
顶了。
望多看到楼主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个示意图瞧瞧啊!

朋友你看9楼第三张图。轴承后面光圆的位置要洗一个键槽装齿轮,再后面的螺纹部分上螺母。通过齿轮挤紧轴承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顶了。
望多看到楼主的帖子。

谢朋友
再车轴承位之前,先把轴夹到卡盘上。钻夹头夹一光轴,用画笔法或百分表通过三个螺丝仔细调整。使钻夹头的中心线与轴的中心线重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看9楼第三张图。轴承后面光圆的位置要洗一个键槽装齿轮,再后面的螺纹部分上螺母。通过齿轮挤紧轴承 ...

这样的话,后面没有东西顶住内圈

太用力挤压,会不会把轴承内脏都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帖子。

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制作。给新同学介绍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话,后面没有东西顶住内圈

太用力挤压,会不会把轴承内脏都挤出来?

力度要合适,深沟球轴承只能这样了。就是角接触轴承也要力度合适。加卡皇的话会有矿量。

网友R:
把最后毕业作业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把最后毕业作业交出来。

最后的作业要有段时间了。齿轮要用电火花开出键槽,前天试验了一晚电火花。目前的情况是电解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