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小升级,驱动轮内联动件鉻钢重制

楼主(2013-05-01):
下图右边原装的已经拆下来,由于原装的是铝合金的,又是受力很大的零件,而且铝合金的螺纹容易被破坏(我的一只原装的有个螺纹基本毁了,螺丝拧不紧),还是钢化了.........

=============================
对了,没有钱顺带给了两套研磨后的路轮与我看,一套外轮喷砂,一套没有喷砂,已经喷上水补土,如下图,左边喷砂的推出孔印子基本是看不到了(但是拿很近仔细看还是能看到的,虽然图上看不到).........右边没喷砂的会比较明显(但是感觉喷砂后细节边缘锐度稍稍减少,不过也是不明显)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用田宫的牙膏补土兑郡士蓝标 用0.5喷笔喷 在喷之前先用汽车自动喷漆的保护漆喷一道。。。保准效果好。。。

网友:
期待上漆后的效果

网友:
有了进展,太好了!继续关注中!

网友A:
后天把研磨的豹2扭臂上图给大家看看,这次做的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天把研磨的豹2扭臂上图给大家看看,这次做的比较好

哇!又上新版本的扭臂??岂不是我买的太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又上新版本的扭臂??岂不是我买的太早

不是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次是我自己研磨,特意买了一台震动研磨机器,这样能随时把握,把那小细节给 保留,以前是花高价钱求人研磨抛光,人家还不鸟你,把细节都给弄没了, 非常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次是我自己研磨,特意买了一台震动研磨机器,这样能随时把握,把那小细 ...

哦!原来如此,又投入了,感谢造福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又上新版本的扭臂??岂不是我买的太早

指不定回头一看,这几位把底盘全金属化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不定回头一看,这几位把底盘全金属化了,哈哈

呵呵,也不是了,我只是买了些大家都认为必要的金属件。全金属没有必要的!

网友D:
真不错,全套升级了可以放心飞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全套升级了可以放心飞坡了

田豹2要飞坡真心得解决那个底盘扭杆出轴那块的强度问题 或者干脆出金属底盘。

网友E:
这车别使劲搞   没你们想像的那样坚挺  全金属后 要是玩得太暴力 容易散架 我朋友的那辆已经废了

网友:
哈哈,田宫的还是小心点玩玩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车别使劲搞   没你们想像的那样坚挺  全金属后 要是玩得太暴力 容易散架 我朋友的那辆已经废了

猜到了,最最关键的,也是大家都忽视的部位,也是最脆弱的部位,最吃力的部位,大家都没留意,就是悬臂承载孔,这地方是塑料的其余再金属也不行啊!全部重量的汇集在这里,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除非学生帝的爸爸帮助一起搞个金属底盘来。

网友:
花了血本的啊,,,,

网友:
路轮当时就在开模的行程上,第一次做没经验,开模师傅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模具,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也不知道,后来去厂家后这不行那不行,厂家告诉开模的怎么开,但是已经定行了,所以只能是该动模具,而推出孔这确实没办法弄,那材料刚做出来就象是刚出蒸锅的馒头,轻轻一碰都能留下印子,所以推出孔那就留下10丝的印子,等成品后就这样,实在没办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猜到了,最最关键的,也是大家都忽视的部位,也是最脆弱的部位,最吃力的部位,大家都没留意,就是悬臂承 ...

极端重量,就静态摆放的时候,10KG的豹2,减去1.75KG的路轮和一半履带的重量,那么每个悬臂承载孔受力是8.25KG除以14等于580克左右,运动的情况下由于扭杆的缓冲,估计最大受力的1和7负重轮悬臂承载孔应该不会超过1KG,一个承载孔受力面积是1.3188平方厘米(两个1280轴承半圆的受力面),算下压强是439到758克每平方厘米,不知道这样的压强对田宫的塑料有影响不

网友:
算是没有用的 重点就是 时间   1次2次可能没关系 时间长了就疲劳了,豹子目前只能意淫    想玩得爽 估计得有金属底盘才行,静等大神出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端重量,就静态摆放的时候,10KG的豹2,减去1.75KG的路轮和一半履带的重量,那么每个悬臂承载孔受力是8 ...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 大约是0.75MPA的压强 ABS工程塑料是没啥问题(论抗拉强度 耐几十mpa毫无问题) 剪切就。。。

网友G:
轮子是直接接触在地面上的,摇臂是挂在轮子上的,貌似不应该算上轮子的重量对摇臂孔有负担吧?整个车子都是压在轮子上的,最多也就是整体重量增加,对波箱增加负担。。话说,原车的塑料轮子绝对没问题,不过喜欢加大重量的童鞋可以搞套金属的,我在观察,什么时候金属的细节比得上原厂塑料的,搞一套来显摆显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轮子是直接接触在地面上的,摇臂是挂在轮子上的,貌似不应该算上轮子的重量对摇臂孔有负担吧?整个车子都是 ...

同意的,轮子和一半的履带重量都不算是底盘的重量负担........

网友:
第一次做轮子没经验,现在知道了,日后做的金属路轮模具是二次脱模,这样就不会有推出孔。整个直接推出来,非常好,这开模的才告诉我可以这么做,真想对他吐口水一升,下面开虎王的轮子就有经验了,只是教的学费太多了,心痛

网友H:
我的豹1底盘,金属的,长期扛五六公斤都觉得旷量比之前大多了,外八都开始冒头了。压得重了,扭杆弹性比以前也差多了。这几天改善1.7两对负重轮的扭杆,现在可以扛10.5公斤不触底,虽然整体没问题,但是摇臂接触的两个孔明显比原来大了,正常磨损,虽然心疼,可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豹1底盘,金属的,长期扛五六公斤都觉得旷量比之前大多了,外八都开始冒头了。压得重了,扭杆弹性比以前 ...

不知道豹1摇臂孔能否改成加轴承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豹1摇臂孔能否改成加轴承

孔的板子太薄了,1到2个厚而已,而且6的孔想扩也不容易,到底板的距离也就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孔的板子太薄了,1到2个厚而已,而且6的孔想扩也不容易,到底板的距离也就2mm左右

这么说来有点纠结了,正准备买田的虎王,想重量加到11KG左右........但是它的摇臂轴与摇臂也是干磨,没有轴承.......要好好考虑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有点纠结了,正准备买田的虎王,想重量加到11KG左右........但是它的摇臂轴与摇臂也是干磨,没有 ...

开模出个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模出个金属的

有这个想法,重制底盘.......焊接的方式,但是这样一来底盘内部扭杆结构包括牛逼都要重新搞.........花销不少,其实想想田宫的豹2并不算太坑..........毕竟轮子和摇臂孔都预留了轴承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重制底盘.......焊接的方式,但是这样一来底盘内部扭杆结构包括牛逼都要重新搞.........花销 ...

小打小闹的,换金属摇臂+轴承就可以了。这坑对于买得起7000大元的车长来说,也没什么。
要是想暴力玩,负重越野之类的,那路轮,履带,诱导轮,调节器,拖带轮,扭杆,波箱,再到底盘,全部都有麻烦
不过我的豹1底盘还算结实,整车21斤,全油门横冲直撞,撞了那么多次,前装甲也完好,轻的东西,直接撞飞,重的,开到面前,顶着,推油门,推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打小闹的,换金属摇臂+轴承就可以了。这坑对于买得起7000大元的车长来说,也没什么。
要是想暴力玩,负 ...

21斤这么看来兄弟的豹动力真系很生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1斤这么看来兄弟的豹动力真系很生猛啊

我这算是作弊啦,你们的豹2被田宫的主板绑着,用的是满电8.4电池,我这台无拘无束的,4S电池,满电电压14.4,就算相同的电机减速比相同,我也能保证功率是你那个电机的1.5倍,推21斤湿湿碎,我人站上去都可以推油门走不过应该爬不了坡,只能在平滑的地面上走走。

网友:
楼主是我见到的牛人之一,呵呵,不是田宫推出了金属底盘吗?不知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