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必须造(改)一台雕刻机出来。以下基本是直播了,耗时估计1个月

楼主(2013-05-01):
虽然从事机械与自动化行业,但是真正自己动手改或者造雕刻机还是第一次。拥有的条件:龙门中心机,平面磨,精密平面磨,炮铣,快丝,慢丝(以上条件虽为认识的人,但是费用在这里还是合计进去吧。整个改造的外加工费正常来算,会有2000元)首先是确定被加工物,我是加工铝合金为多数,批量一次在200件左右,种类30多种。最大的一片尺寸为205X185。假如使用10MM刀加工外边的话,X  Y的行程必须不小于215 , 195。
由于自己从事相关行业,知道造一台的价格离谱的吓人。当然是改一台最合适。去了上海的江桥二手市场,看中一个胚子。

这个胚子重250KG,圆立柱结构,立柱壁厚12--15MM,铸铁结构,燕尾滑台。T槽板的状态和垃圾无异,X的行程350,Y的行程170,仔细看了看后,决定就使用它了。
价格3.4一公斤。总价850元拿走。

开始拆机器,T板拿下,立柱拿下,只剩下座子了。结果发现座子我准备改的燕尾部分的铸铁厚度居然只有8--9mm厚,一下子心凉了半截。我擦,导轨锁上去螺纹才6mm深。根本没力。04年的机器,我心里当然是骂了一通X@#$%....

但是测量工作先要完成,把尺寸还原后开始设计方案,最终定下来利用原来的槽位,加装一块板来作为导轨安装部分,由于铸铁的板实在太难找了,就用45#代替,Y轴行程原来机器极限只有170,燕尾长度370,T槽宽度210,所以必须加长一点,达到200。才可以加工我需要的东西,导轨安装板的长度为400,双滑块的长度为200,行程200。
由于400长度精密磨也会有轻微变形,只能尽可能保持了。自己的机器,倒角什么的就都不画了,电机还未选定,所以电机位没有,最最最重要的防尘系统还未设计,这个是最重要环节,我还需要仔细考虑。

导轨与滑块安装均在有限的条件下严格按照THK的说明来执行。

丝杆与导轨的选择与购买,导轨我XY均选择了THK SHS25,二手,4根总共1000元,丝杆NSK 2010磨制C5,二手,我购买的这2根稍微看得过去,价格600二根带座。先就使用它们吧。问过TBI的磨制C5 1605的丝杆,带个螺母价格在800左右,全新,不带座。选择二手的价格便宜,但是一旦有精度问题几乎无法更换一样的了。后续维护工作很厉害,选择新的,价格稍高,后续维护方便。这个随个人喜欢。

驱动系统定为步进系统,型号暂时未定,采用盗版维宏卡控制,Z轴方案和其它等更新,目前状态就是如此。持续更新。
目前暂时花费:850胚子+50(运费)+1000导轨+600丝杆。选择物品的人工,油费,设计,测量,拆机,清洗(估计用掉了整3天,按照300一天计算,合计900元人工)截止发帖=850+50+1000+600+900+130(维宏卡)=3630元。

复件

网友A:
这t型台面 惨不忍睹呀

对这快t型板 楼主有啥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t型台面 惨不忍睹呀

对这快t型板 楼主有啥打算

当然是利用它,表面上面铣床,去掉10mm,虽然这样一来T槽报废,但是可以用螺孔加螺纹套来代替T槽功能,毕竟一块T板也要好几百。而上面铣床对于我来说,没几个钱。
下来后平面磨伺候,再反过来加工导轨位置,打孔,最后上精密磨,把平行精度搞定。上薄油,等待安装。

网友:
嗯,等待直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利用它,表面上面铣床,去掉10mm,虽然这样一来T槽报废,但是可以用螺孔加螺纹套来代替T槽功能,毕竟 ...

有没考虑修复一下  有次去帮朋友买旧设备 看见旧货市场有人在焊补t型台面  修补得还不错

但是操成这样的 估计修复也费事

总觉得把t型槽干掉 有点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考虑修复一下  有次去帮朋友买旧设备 看见旧货市场有人在焊补t型台面  修补得还不错

但是操成这样 ...

这样的东西根本不考虑修复,假如有合适的便宜的我立马把它卖废铁了。卖出去也要2元一公斤了,毕竟还是难找到单独的合适的T槽板。不得不利用。修复的费用完全不合算,半吊子T槽,用起来也不安心。那天手力大点。T槽直接断裂。

网友:
这台面谁干的啊?能刀刀都切到台面也真不容易。
全部铣掉有点可惜,能不能把T槽铣掉一半,然后镶嵌铸铁板条修复一下呢,螺丝固定,还是T槽方便

网友B:
开始拆机器,T板拿下,立柱拿下,只剩下座子了。结果发现座子我准备改的燕尾部分的铸铁厚度居然只有8--9mm厚,一下子心凉了半截。我擦,导轨锁上去螺纹才6mm深。根本没力

底座上打成通孔,背面反hua孔直径30左右hua平,特制30mm的厚垫圈,备双螺母,让铸铁大面积受压,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这东西光看起来,心就巴拉巴拉得凉··········

网友:
看直播,呵呵,有看头

网友:
母鸡在哪里

网友:
直播,呵呵,有看头

网友:
这工作台还是直接卖废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拆机器,T板拿下,立柱拿下,只剩下座子了。结果发现座子我准备改的燕尾部分的铸铁厚度居然只有8--9mm厚 ...

关键是背面还有些加强筋,正好在那个面下面,而且铸铁未处理的表面凹凸不平,很难下手。你的方案很好,但是已被我排除。。。

网友:
这台面,哎,

网友:
人工不便宜啊

网友:
价格不错,品相差点。够修复的了

网友:
支持DIY!支持废物利用!图片够详细,设计够严谨,定会出精品。

网友:
废物再利用有相当多的结构上的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