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变频

楼主(2013-05-01):
最近接了 个单子  要做一台定长度的高速切断机      要求每个切断的长度一样   每小时5万个    想利用转速来控制长度   不知道 变频器的转速稳定还是伺服稳定   3000转连续运行1天不知道转速是否偏差太大  伺服有编码器闭环控制感觉应该更稳定些  但是价格。。。。

网友A:
稳定当然是伺服了 只是不知道你要切的工件的规格尺寸 和材质 用转速来控制长度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当然是伺服了 只是不知道你要切的工件的规格尺寸 和材质 用转速来控制长度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是啊   变频器输入电压有起伏  输出转速也是有稍微变化的   伺服有闭环补正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  建议用单片机控制步进,成本低。以前做的是定长截铜线的。。淘宝上的几十元的板子加步进和驱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  建议用单片机控制步进,成本低。以前做的是定长截铜线的。。淘宝上的几十元的板子加步进和 ...

有相关资料产考吗   切铜线的机器我 看看
定长的我看过

网友C:
那叫飞剪,无需数控,纯粹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叫飞剪,无需数控,纯粹机械

机械麻烦 速度慢 可调性差 伺服简单 机械零件少

网友D:
难道不知有无速度矢量变频器这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知有无速度矢量变频器这一产品??

又是什么高科技的 发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知有无速度矢量变频器这一产品??

无速度传感精度在0.5  有传感0.05  分1比1000和1比100   还是跟私服有差距的   不知道用在我的机器上好不好用  楼上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D:
速度闭环就可以,无速度传感器矢量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的区别是,能实现转速的恒定控制,且无需额外安装编码器,一搜一大把

网友E:
变频也有可闭环控制的~虽然我非常少用上变频这些高级功能,但说明书还是看了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闭环就可以,无速度传感器矢量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的区别是,能实现转速的恒定控制,且无需额外安装编码 ...

你这么说就是这样的变频器转速稳定是吗    那对电机是否也有要求  随便电机多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也有可闭环控制的~虽然我非常少用上变频这些高级功能,但说明书还是看了几遍了

闭环就算了麻烦   就是 精度问题

网友C:
每小时5万个,流水线专用,常年大批量固定生产,伺服用着不划算,这时候要考虑电费的消耗,车床加工两滚子,上下滚子各装一把叨,连续高速转动,同步带传动,简单,可靠,节能,省钱

网友F:
我们公司有一种切圆钢应该也是定长的。不过估计精度啥的不太靠谱。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精度告诉我。我看一下是否能行。不过我们这的是一台床子上的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就是这样的变频器转速稳定是吗    那对电机是否也有要求  随便电机多能用吗

对电机无要求,就接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有一种切圆钢应该也是定长的。不过估计精度啥的不太靠谱。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精度告诉我。我看一下是 ...

精度怎么说了   如果是 转速精度 那就是 1:1000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小时5万个,流水线专用,常年大批量固定生产,伺服用着不划算,这时候要考虑电费的消耗,车床加工两滚子, ...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就是怕精度差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2.2KW的无速度矢量变频器介绍

网友:
纯机械结构实现是最稳定便使用成本最低的。

网友: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步进电机,相对来说,它的控制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G:
要看切多长 切什么东西 如果是电线   1小时5万个  一分钟833.3个
如果是电线的话      送线器和线材抗拉强度都是大挑战
按一根切200毫米算   10千米/小时  的运行速度
你可以做成一个自动吐线的吐线器 出线的地方加上旋转切断刀  一个刀盘上4把甚至更多刀
控制刀盘转速和吐线速度  就能实现额定长度切断了 如果切钢丝什么的 就把力度做大

用伺服肯定比变频好用  这个跑的多  要保证误差小 伺服是必须的    用变频器的话  没闭环 时间久了有累计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切多长 切什么东西 如果是电线   1小时5万个  一分钟833.3个
如果是电线的话      送线器和线材抗拉强 ...

他们说变频矢量精度比私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