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JJ这样的螺距变化能飞航线吗?

楼主(2013-05-01):
求教老鸟:1、由于我无副翼不会使用螺距尺,目前油门最低点,从JJ上方看大桨夹是平的估计是0°吧,当前油门:0,50,75,88,100   航线螺距设置值:0,30,60  250JJ这样的螺距变化能飞航线吗?

              2、还有一个更让我头痛的问题,当前JJ刚一给油起飞半米就栽倒在地,有人说三轴没调好,让我抬高或压低JJ尾看三轴会不会反向修正十字盘,我的JJ似乎没有修正该如何调整呢?求高手指点,谢谢!(尾巴目前似乎没问题,人站在JJ后尾左推,滑块向右走;尾右推,滑块向左走)

         我的配置:cx250FBL,华科尔三轴RX-2618V-D(天线朝后倒装),恒吉922锁尾舵机,银燕斜盘三颗舵机——人在机尾看,升降舵机安装在JJ右侧,

网友A:
看完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走人

鄙视提裤子走人的人。。

网友B:
设置三轴陀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名两句话能说清的,况且,各厂家的三轴设置方法不一样,楼主必须找到该三轴的说明书,按说明调试。

网友:
一直飞副翼机,不懂三轴。概念名词增加不少,看来说明书要像高考阅读理解一样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三轴陀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名两句话能说清的,况且,各厂家的三轴设置方法不一样,楼主必须找到该三轴 ...

似乎您在中国模型网的有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您在中国模型网的有段时间了

恩。这位前辈在三国都是元老级别的了

网友:
你这样很难看出螺距多大,看你拍的视频判定螺距过大,我的办法是把2只大奖桨向尾管方向折成水平状,然后从侧面就可以看成正负螺距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您在中国模型网的有段时间了

是有段时间了,愿意与大家计论航模的一些技术问题。

网友C:
油门50% 0螺距  这个没有调节好之前 其他设置都完全无从谈起

网友:
蚊子飞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50% 0螺距  这个没有调节好之前 其他设置都完全无从谈起

螺距尺的使用时,摘掉刹车盘,在中联处放一把尺子,该如何测量螺距呢,望能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尺的使用时,摘掉刹车盘,在中联处放一把尺子,该如何测量螺距呢,望能详细指教,谢谢

中联放平尺子。螺距尺调整0螺距。油门保持50%。这个时候旋翼应该是和中联上的尺子平行的。螺距尺此时也应该和中联上的尺子平行

网友:
从你的角度上来看。最低的螺距显然不够,一般最低油门螺距在-4度为好,悬停+4.5度,最高+12度。油门应为0,70,100.为好,

网友(2013-12-08):
我也有2618三轴,从你的图上看,尾舵机要装到尾管另一边,可以搜下我的帖子,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三轴只能用1舵机模式,不能用其他的模式

网友:
最大螺距看着都有15度了~

新建的空白模型,默认油门和螺距设置下,50%油门时,螺距零度,最大螺距12度、最小螺距-12度。然后,想用在航线模式上,再调螺距曲线的值,让他的螺距角度分别为-2 -1 0 +6 +12 度!

三轴的修正,你我飞机坐仰俯、侧滚时,刚开始动作时,十字盘正好和你做仰俯侧滚的倾斜成反方向,然后缓慢复位;尾巴呢,你退尾巴,滑块正好的尾巴的旋转方向成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