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翼展0.5m左右的飘飘,请教用多大的浆、电机、电调 ...
想做个翼展0.5m左右的飘飘,请教用多大的浆、电机、电调、电池、舵机等

楼主(2013-05-01):
新手入门,想做个翼展0.5m~0.6m的飘飘,对相关的机电配件还没有概念,请大家指导一下该用多大的浆、
电机
、电调、
电池
、
舵机
等,最好有品牌、型号的推荐。
谢谢!

网友A:
这么小的自己做把

楼主:
形状好说,自己参照大飞机缩小一下就行,就是不知电机、螺旋桨、舵机什么的用多大的合适啊。

网友B:
,自己参照大飞机缩小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