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飞过之后比较烫手

楼主(2013-05-01):
  模型电池飞过之后比较烫手,是不是意味着电池要报废了???还是 我的搭配有问题啊?

网友:
反正我个人是电池配的比要求的大点,又不追求极致减重做动作,还是不要把电池用到极限,这样玩的放心设备啥的也不会过快丧命。

网友:
有点温度,但不会烫手吧?

网友:
很热但是不烫手!

网友A:
具体讲讲飞的什么 多大配置 时间

网友:
热手正常的

网友:
等着大肚子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
烫手说明温度到60度了-70度了。电池内部估计更高点。
那你的电池放电C数不够或者你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讲讲飞的什么 多大配置 时间

   1.4米塞斯纳    35A电调    3536电机  1047慢速桨....全油门飞5分钟.....电池烫手.....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米塞斯纳    35A电调    3536电机  1047慢速桨....全油门飞5分钟.....电池烫手.....正常吗?

XXD3536 kv1000 最大电流29.8A

我估计是你电池的c数小了。电流越大电池越热。(你的多大电池)
但热对电池可不是个好事。

如果是是2200 20c得电池 最大是40A 但是电池厂家虚标和电池老化都影像电池的实际性能。

还有电池用完是发热的最好放置40分钟以上冷却后再充电

觉得我答的不错就评个分好吧 还有几分就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3536 kv1000 最大电流29.8A

我估计是你电池的c数小了。电流越大电池越热。(你的多大电池)

    我的是这种电机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04239158/QQ/WinTemp/RichOle/V9)0@OTCN(C7]STJSKJ7J(Q.jpg 我的是这种电机了    ,上1047桨电流有多少??电池是 25C 的  ,容量不怎么记得了....

网友:
飞的时候不要一直全油门,也要时不时的用用小油门,让电池有个喘息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这种电机了我的是这种电机了    ,上1047桨电流有多少??电池是 25C 的  ,容量不怎么记得了. ...

3536 kv900最大电流30A  原厂建议陪40A电调 20c电池

照这么看来也许是你电池不给力

网友:
可以热,但不要烫,就没问题。

网友:
如果浆配的没问题那就是电池C数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