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更换了大功率三极管,开关变压器有滋滋

楼主(2013-05-01):
原帖:郁闷了,垃圾24V10A开关电源挂了
开机听到滋滋响,关机后再开没有声音了,也没有输出了。大概是什么元件坏了呢?
--------------------------

2013.5.3更新:

经检查,判断功率管13009烧坏,今天花9块钱买了3个,少了还不卖:

换上去:

开机,电压正常:

但是有讨厌的滋滋声,很响,貌似有50Hz调制的某个频率,经过研判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奇怪的是,经过几次开关机后,又没有声音了。

诸位分析一下看是哪个零件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A:
脱焊可能比较大,开机兹兹响,最可能是脱焊,接触的状态是要接触不接触。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焊可能比较大,开机兹兹响,最可能是脱焊,接触的状态是要接触不接触。

说的有理 主要看看变压器引脚 和大电流器件引脚  有无烧灼 裂缝 黑点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焊可能比较大,开机兹兹响,最可能是脱焊,接触的状态是要接触不接触。
说的有理 主要看看变压器引脚 和大电流器件引脚  有无烧灼 裂缝 黑点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楼上说的有理,干脆把大电流器件的脚都焊一边。今天感冒不想动,改天来弄一下。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说是虚焊了,先看下有无300V电压,控制蕊片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后级快速恢复整流管有没有短路而引起保护动作

楼主:
300V电压有的,就是没有电路图

楼主:
2013.5.3更新:

经检查,判断功率管13009烧坏,今天花9块钱买了3个,少了还不卖:

换上去:

开机,电压正常:

但是有讨厌的滋滋声,很响,貌似有50Hz调制的某个频率,经过研判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奇怪的是,经过几次开关机后,又没有声音了。

诸位分析一下看是哪个零件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B:
这东西坏了就换,比修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坏了就换,比修划算

加上路费,大概花了13元。
如果再坏,就换成变压器的算了,这种山寨开关电源用着总不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路费,大概花了13元。
如果再坏,就换成变压器的算了,这种山寨开关电源用着总不踏实。

开关电源我除了短路烧了个,正常使用还没坏过,坏的一直没修,没时间,还不如换效率高

网友:
带载正常才叫正常

网友:
查下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推动变压器的脚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