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xd2212比dji2212更高效率吗?

楼主(2013-05-01):
本人用330mm轴距的四轴飞行,同样配置情况下,使用xxd2212kv1000电机遥控器40%油门起飞离地并升高,但换了dji2212kv920的电机后,发现油门摇杆要升到60%才能离地。

使用的都是8045桨,xxd的是乾豊的碳塑8045,dji用的是dji原装的8045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用XXD 和你换DJI ,你说呢 一个920KV 一个1000 KV 当然不一样 了,在同高度悬停,你得看看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XXD 和你换DJI ,你说呢 一个920KV 一个1000 KV 当然不一样 了,在同高度悬停,你得看看飞行时间,

你的意思是同样高度悬停的话,哪个更长一些?

网友B:
效率不一样吧,这要比较的话,要测电流才行。要不然就同高度悬停看哪个更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不一样吧,这要比较的话,要测电流才行。要不然就同高度悬停看哪个更久啦。

同样一块电池,满点的情况下,同一机架和桨叶,是920kv的dji悬停时间更长一些还是1000kv的xxd更长一些?

网友:
顶顶,同表关切

网友C:
KV不同浆也要有区别的,你这样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
kv1000 用8045 的桨?? 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不同浆也要有区别的,你这样是没有可比性的。

一样用8045的桨

网友:
kv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