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接GPS和声纳的方法经验以及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花了兩個半月1000大洋,終於搞定了一台MWC飛控四軸(坑爹叻),期間很多人問MWC接GPS和聲納的方法,我這裡集中寫一下當作筆記。希望能幫助到一些朋友,以及順便請教一下高手們一些小問題。
———————————————————————————————————————————————————————————————————————————————

首先,
1.MWC的代碼默認支持TTL的GPS的,默認指定在第二個串口。論壇裡也有人實現了直接安裝的IIC-GPS。
2.MWC的代碼的設置裡雖然支持安裝聲納,但是並沒有實際起作用 (/* Sonar */ // for visualization purpose currently - no control code behind)。論壇裡也有人實現了串口的聲納代碼。

所以,
1.2560芯片的MWC是可以直接接入串口的GPS,但是無法使用聲納。使用論壇裡高手修改的代碼是可以使用串口聲納的,具體實現分為用聲納頂替氣壓模塊,和類似玉兔的切換式,我沒試驗過,應該是有利有弊。

2.而328P的MWC雖然能接入GPS卻不實用,因為一般來說接GPS就要進行後期的尋星定位調試(每次開機最好都查看一下尋星有沒有完成),328P被插入串口GPS就無法進行串口調試了,更加無法使用串口超聲波。在這裡應該也可以用IIC的GPS接入,需要使用論壇裡高手修改的代碼,但是具體代碼我也沒測試,而且也不清楚是否同時支持IIC的聲納。IIC-GPS和IIC的聲納都比普通的貴一點。其實常用的Ublox NEO-6M上有IIC接口的,可以自己改裝,但是聲納就沒辦法只能買貴的了。

於是,
我喜愛的解決方法是用328P安裝I2C -GPS導航板,這裡可以用另一塊328P來DIY I2C -GPS導航板,實際安裝是串口GPS和電平模式的聲納安裝到328P製作的導航板,導航板安裝至MWC飛控。
導航板代碼在code.google.com/p/i2c-gps-nav/downloads/list

這樣就能實現GPS功能,因為導航板並不單純的是信號轉接,裡面寫入了一些距離計算的方法,並且把聲納用於修正GPS模塊胡扯的高度。

結果

理論上來說最佳的方法是用2560的芯片同時安裝串口的GPS和串口的聲納,同時使用論壇裡修改的代碼。
優點:功耗小,接線簡單。缺點:要會修改代碼,而且代碼後期維護或許是個問題。

328P還是不用考慮直接連接這兩個傳感器了,2560和328P的差價也夠再買一個導航板了。
用導航板的優點:距離計算效果好,可以無憂使用聲納。缺點,聲納模塊無法調試和直觀的看到數據,功耗大(因為增加了一塊328P),接線需要一定考究(I2C error問題)。

———————————————————————————————————————————————————————————————————————————————

我自己使用的就是兩塊328P的方法,現在說一下具體的安裝方法,其實方法在上面的code.google.com/p/i2c-gps-nav/downloads/list也有,不過是英文的,我就冒昧的簡單說明一下。

以各種基於328PMWC飛控、Arduino Pro miniUblox NEO-6M、普通的15元聲納為例

代碼部分:
在MWC的代碼裡,GPS部分,只要開啟//#define I2C_GPS這一行,其餘全部註釋掉

導航代碼把硬件連接部分解釋一下

//////////////////////////////////////////////////////////////////////////////
// i2C comm definitions
//
#define I2C_ADDRESS        0x20                      //7 bit address 0x40 write, 0x41 read         IIC總線的地址,默認不需要修改,要修改請仔細研究IIC協議

/* GPS Lead filter - predicts gps position based on the x/y speed. helps overcome the gps lag. */   GPS預測,因為gps信號有滯後性,需要計算提前量
#define GPS_LEAD_FILTER                                                                                                    默認開啟

/* Serial speed of the GPS */                                                                                                    gps的波特率
#define GPS_SERIAL_SPEED 115200                                                                                       用UBLOX模塊,並且導入了u-blox-config.ublox.txt的話,就是115200,其他模塊自行對應並修改

/* GPS protocol                                                                                                    GPS的類型,以及用法介紹
* NMEA                        - Stan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 MTK_BINARY16 - MTK binary protocol (DIYDrones v1.6)
* MTK_BINARY19 - MTK binary protocol (DIYDrones v1.9)
* MTK_INIT     - Initialize MTK GPS (if MTK_BINARY16 or 19 is not defined then it goes to NMEA, otherwise it goes for binary)
* With MTK and UBLOX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一般都是用UBLOX模塊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 Sonar support. Based on code mods from Crazy Al                                                                                  聲納支持,代碼基於Crazy Al
// Connect Sonar trigger to PC3 (arduino pin A3) and echo output to PC2 (arduino pin A2)                              連接聲納的trigger至arduino的A3,連接聲納的echo至arduino的A2
// Supported sonars :                                                                                                    支持的聲納類型:
// Ping/Pong type sonar modules such as HC-SR04, SRF-04, DYP-ME007 and many others...                           电平触发式聲納,比如HC-SR04, SRF-04, DYP-ME007等等                《——就是淘寶上15元那種,把跳帽拔掉就是電平模式,不拔掉就是串口模式,具體拔不拔自己研究
// PWM output continous sonars such as the MAXBOTIX series (connect pin2(PWM out) of the sonar to PC2     PWM聲納,比如MAXBOTIX,這種聲納的PWM腳連接到arduino的P2     《——這種聲納就是汽車的倒車雷達上用的,但是汽車上那個是12V的

#define SONAR                                                // USE Sonar                                                                            開啟聲納

// Sonar type uncomment only one at a time                                                                                               下面模式只能選一項
#define PINGPONG                                                                                                    电平触发式聲納
//#define MAXBOTIX_PWM                                // PWM output mode sonar                                                        PWM聲納

剩下的是導航板的PID,就不解釋了。

硬件部分:
UBLOX的GPS模塊先用USB轉串口模塊連接PC,這裡順便提醒一下,GPS的TX接串口模塊的RX,GPS的RX接串口的TX,因為看到有不少人卡在這個問題上,串口模塊也不需要買,用MWC的FTDI下載器上的串口就行了。

連接以後,下載u-center這個軟件http://www.u-blox.com/en/evaluation-tools-a-software/u-center/u-center.html用來調整GPS的模塊,以適應導航板

打開以後把導航板代碼I2C_GPS_NAV_v2.2Beta1-r62裡的u-blox-config.ublox.txt,導入GPS 具體導入方法見 ublox-GPS

然後把GPS的TX接導航板(Arduino Pro mini的RX,GPS的RX接接導航板(Arduino Pro mini的TX

聲納切換為電平模式,一般來說就是那種15元的,後面跳帽拔掉,然後連接聲納的trigger至Arduino Pro mini)的A3,連接聲納的接導航板Arduino Pro mini)的A2

最後把導航板的IIC接口,也就是Arduino Pro mini的A4、A5,連接328P飛控的A4、A5。
——————————————————————————————————————————————————————————————————————————

順便發一下小灰機靚照

楼主:
最後說一下我在上面安裝中出現的問題,方便大家debug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是GPS導入文件會不成功,這是因為導入其實是一條一條導入設置的,gps默認波特率是9800,當導入到115200的時候波特率變了,後面的就導入不進去了,所以需要在第一次導入後,在u-center改波特率115200,然後再導入一次。這樣做以後並不會保存設置,還需要到messages-NMEA裡進入UBX——》CFG——》CFG點擊右下角的Send保存設置

第二個問題是,裝上聲納以後在MWC的GUI裡也不會顯示聲納開啟,因為MWC本身就沒有相應代碼,但是他確實是在工作的,簡單來說把導航板的聲納代碼關閉就能發現區別了。

然後我的問題還沒完,我在一開始使用的時候總是剛導入是可以定位的,一會兒gps就不工作了。研究了半天,原來是我買的便宜的Ublox NEO-6M沒有EEPROM,同時上面的記憶電池因為出廠太久導致沒電了OTL。。。充了一晚上電以後故障消除(所以可以買帶記憶芯片的GPS,或者跟我一樣先充電。。。)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I2C error
我看了不少資料沒有我這種情況,但是作為特例還是要說一下
症狀是安裝好以後,所有傳感器包括GPS都是工作正常的。但是I2C會有錯誤,雖然是個位數的錯誤,長時間運行以後,隔十幾分鐘會增長幾位。
在更換了三次I2C的信號線以後,情況有所改善,I2C error越來越少,增長越來越慢,但是不能杜絕。經過仔細檢查以後,發現是導航板供電不足,把其中一個電調的電源挑出,送至導航板以後,開機I2C error還是會有3個,但是不會再增長。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調試
因為gps需要每次在飛行前檢查定位,所以一般會挑選藍牙透串模塊。但是我一開始買的是一個只有100元的FM遙控器,在藍牙的干擾下無法控制。後來換了論壇裡高人推薦的F6TB,總算是消除了無法控制的問題。但是我在長時間老化測試中發現就算是控挨著接收機,偶爾還是會有被干擾失控的現象,敬請大家注意。

——————————————————————————————————————————————————————————————————————————

最後請教一下論壇裡各位高手一些小問題

一個是關於上面的藍牙會跟2.4G遙控器干擾的問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

(已解決)另一個是自從我把其中一個電調電壓送到導航板以後,這個電調在待機的時候溫度略高(飛行之後這兩個電調溫度也會比其他的高(測量過)),而且奇怪的是,剩下的三個中有一個也會溫度上升至跟被選出的一樣高,把這個溫度高的從飛控上移除,剩下的兩個中其中一個會升溫至跟之前一樣的溫度。這種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人遇到過,如何解決。

网友:
搬棵板凳围观之。

网友:
谢谢 N B L Z 分享

网友:
好帖,写的非常详细,等我的机器调好后按照你的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A:
好贴,受用了~
帮忙看下我这个,GPS已经有数据了,为何三段开关打到位后GPS hold不亮?怎么弄?固件内的程序需要修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受用了~
帮忙看下我这个,GPS已经有数据了,为何三段开关打到位后GPS hold不亮?怎么弄?固件内的程 ...

我也不是資深玩家,下面只是個人意見,請仔細甄別

看圖你的GPS似乎並沒有定位完成,衛星也只有三顆,正常情況下gps肯定不會只搜到三顆星,而且你的speed也有問題。

我之前在家裡的玩GPS的時候也出現了你這樣的情況,能搜到星,其他讀書正常,但是速度非常高,明明我呆坐在電腦前,屏幕上顯示我在以5m/s的速度在方圓1公里內狂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贴,受用了~
帮忙看下我这个,GPS已经有数据了,为何三段开关打到位后GPS hold不亮?怎么弄?固件内的程 ...

GPS要在显示GPS FIX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也就是这时你的三段开关切换才有用,否则是不会亮的。切记是要GPS FI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資深玩家,下面只是個人意見,請仔細甄別

看圖你的GPS似乎並沒有定位完成,衛星也只有三顆,正 ...

嗯 我是在室内窗户边上设置的,所以卫星数少点,但是speed确实是个问题,不知怎么回事......主要是开关到位,GPS hold不变绿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要在显示GPS FIX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也就是这时你的三段开关切换才有用,否则是不会亮的。切记是要GP ...

GPS FIX是怎么回事?图上已经变绿了,还需要点击一下么?

网友:
你看sat那里的数量是多少?到6个去飞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是在室内窗户边上设置的,所以卫星数少点,但是speed确实是个问题,不知怎么回事......主要是开关到 ...

你的情況完全正常,我在家也是如此,已經四個星了,但是定位並沒有成功

今天研究電源累死了,就不發室外定位的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情況完全正常,我在家也是如此,已經四個星了,但是定位並沒有成功

嗯 好的 多谢////继续倒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贴,受用了~
帮忙看下我这个,GPS已经有数据了,为何三段开关打到位后GPS hold不亮?怎么弄?固件内的程 ...

搜星数不足,一般到了6颗星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星数不足,一般到了6颗星才亮

哦哦 这样啊  多谢啦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好帖,定起!还在研究中

网友:
LZ的超声波定高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2013-06-21):
故事到此一游并顶之.

网友D(2013-08-01):
收到卫星了,也看到了定位的信号,可是一飞起来可是一直飘啊,没有gps定位还更稳,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卫星了,也看到了定位的信号,可是一飞起来可是一直飘啊,没有gps定位还更稳,求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问题也一样,求救!!

网友: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情況完全正常,我在家也是如此,已經四個星了,但是定位並沒有成功

LZ的调参软件是汉法的吗

网友:
都用上声呐了啊?水里用的啊?

网友:
请问,328P芯片可以用自增稳云台吗? 可以的话怎么校准? 急需

网友(2013-09-04):
哥哥.好像没见你说到接声纳的说法捏

网友:
我用的是MWC MEGA 3.0 板子,U-BLOX GPS  连接在串口2  能收到卫星,蓝灯闪烁,可以GUI里面的GPS全部是0,搞了半天也没反应,GPS FIX 无法变绿色……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受用了~
帮忙看下我这个,GPS已经有数据了,为何三段开关打到位后GPS hold不亮?怎么弄?固件内的程 ...

图中显示GPS只收到3颗星,要显示收到5以上,控制开关才会起作用。

网友(2013-10-29):
留名学习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說一下我在上面安裝中出現的問題,方便大家debug

GPS连接上,搜星正常,GUI显示正常,GPS HOLD 变绿,可是,一开GPS机子就乱跑,相当恐怖,求高人指点……磁偏角已经校准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我的MWC也是有I2C ERROR :3,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代码问题还是线问题?

网友(2013-11-29):
我的328的飞控,I2C连接UBLOX的GPS,搜不到星呢
GUI里什么都是0

网友:
请教MWC连接GPS不能搜星的问题,I2C转接UBLOX GPS 波特率115200 刷新率5HZ MWC参数里设置
#define GPS_BAUD   115200
#define UBLOX
#define I2C_GPS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2.67f

网友:
还需努力

网友(2014-02-04):
引用 楼主:
最後說一下我在上面安裝中出現的問題,方便大家debug

这几天测试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飞行起来基本好还算正常。我没有使用磁阻GPS等,只使用了自稳。我使用的是MWC SE-2.5软件使用的使是2.2.使用十字模式。刚到手时使用的是2.3X模式,不能稳定飞行,摔断了机架。后来自己做了付机架。我昨天把4轴拿在手上测试4个方向电机的运行情况,发现正前方在电池还有一半电量的时候,解锁后不转,只有稍微推一点油门才开始旋转,并且正前方D3的电机力量比其它3个电机回中的力量都要小很多。后方的D9电机也偏小。我怀疑为是正前方电调接D3,并且跟MWC飞控供电的原因。但是将左右的电调给飞控供电还是如此。最后将D3和9接的电调到电机的线调换了一下,再测试,4个电机回中的的力量就手感基本差不多一样了.电调温度也没明显区别了,今天试飞完了2块电池,在电池用尽时解锁都还是4个电机一起怠速旋转,不象先前出现一两个电机解锁后不转非要推点油门才转的现象了。我用的XXD2212/1000KV电机XXD30A电调。希望有碰到此现象的模友多提宝贵经验

网友:
按LZ方案,GPS已成功,整不出来声纳,不知道哪里遗漏了。用的是SRF04,4脚对应接导航板上,虽然GUI上看到声纳打开了,但是实际作用没有啊。
LZ可以再发详细补充吗?

网友:
我單獨接gps

网友:
改115200波特率並sent成功,斷電後重新確認也都正常波特率不會跑掉一切正常,i2c改參數波特率115200並儲存,板子改相關參數並註釋不必要參數,硬體連接確收不到衛星訊號?要如何解決?

网友(2014-06-22):
论坛里关于wMc接GPS的贴很少啊,这贴很受用

网友E(2014-07-22):
2560能接声呐不?能不能给点指导

网友F:
请问楼主,声纳和gps是不是要用两个导航版?还是可以共用一个

网友(2014-09-04):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声纳和gps是不是要用两个导航版?还是可以共用一个

同问啊

网友:
回楼上,共用~

网友:
太棒了~看了幾次也是迷糊

网友:
我是連gps home 都沒顯示出來?

网友(2014-11-09):
引用 网友E:
2560能接声呐不?能不能给点指导

同问,2560的板子可以接声呐吗

网友G(2015-01-06):
想问大神一个问题,我的导航版刷程序时会遇到这种问题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大神一个问题,我的导航版刷程序时会遇到这种问题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 ...

看看是不是板子没选对。。

网友(2015-06-16):
引用 楼主:
最後說一下我在上面安裝中出現的問題,方便大家debug

你好我被mwc接gps的问题困扰很久了,想请教您当我把那个txt文件传进去之后我的gps的波特率就变成115200了,这之后需要怎么做呢?(如果不改其他的我连上mwc后在gui里i2c error在不停的变化)

网友(2015-08-05):
在吗?请问一下两个Nano板子之间如果是通过A3A4 来连接,那么那个GY-86连哪里?

网友H:
LZ我想我问下,我和你是一样的设备,我在给导航板上传2.2固件的时候显示编译错误,但是2.1的固件却可以正常烧录,不知道为什么。

#if defined(UBLOX)
   prog_char UBLOX_INIT[] PROGMEM = {                          // PROGMEM array must be outside any function !!!
     0xB5,0x62,0x06,0x01,0x03,0x00,0xF0,0x05,0x00,0xFF,0x19,                            //disable all default NMEA messages
     0xB5,0x62,0x06,0x01,0x03,0x00,0xF0,0x03,0x00,0xFD,0x15,
     0xB5,0x62,0x06,0x01,0x03,0x00,0xF0,0x01,0x00,0xFB,0x11,
     0xB5,0x62,0x06,0x01,0x03,0x00,0xF0,0x00,0x00,0xFA,0x0F,
...
   };
#endif

提示error:
I2C_GPS_NAV_v2_2:1240: error: 'prog_char' does not name a type
I2C_GPS_NAV_v2_2.ino: In function 'void GPS_SerialInit()':
I2C_GPS_NAV_v2_2:1281: error: 'UBLOX_INI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prog_char' does not name a type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H:
LZ我想我问下,我和你是一样的设备,我在给导航板上传2.2固件的时候显示编译错误,但是2.1的固件却可以正常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好,请问能否发一份I2C GPS板的固件给我。谷歌的代码库封存了这份固件,无法下载。近期在搞MWC,但GPS一直无法搞定。
jackyhoy@21cn.com谢谢

网友(2015-11-15):
引用 网友H:
LZ我想我问下,我和你是一样的设备,我在给导航板上传2.2固件的时候显示编译错误,但是2.1的固件却可以正常 ...

这个原因是ArduinoIDE 版本太高了我用1.6.5就不行
用1.0.6就好了

网友:
我也搞过mwc飞控328P安裝I2C -GPS導航板,现在玩apm飞控,觉得apm飞控还是稳定些卫星定位速度也快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内容,非常受用!我在使用328飞控+导航版+NEO-M8N的时候,发现使用MWC上位机观察GPS数据时,卫星数量总是在0和实际卫星数量上跳,然手速度也在20左右的范围跳(飞机尚未起飞)。请问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吗?(PS:使用U-center监测卫星数量一直8以上,不会跳到0)

网友(2016-08-26):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