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看一下这是什么车刀!!!那位高手看一下这是什么车刀!!!

楼主(2013-05-01):
我单位给另一家机械单位干活,我开车送货的,在送货这单位仓库签单的时候,发现他仓库不少这种刀,所以向他仓管要了一盒,仓管也不知道做什么用!怎么个用法。我是新手,盒子上写着切削刀,这是不是汗接的车刀,为什么形状类似矩形,这一盒都这个形状!这是不是要焊接在刀杆上,然后在打磨用的,如果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这是什么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石牌焊接车刀YW1的,干刚就用它了

车什么的啊,车外圆的吗,要不要重新打磨形状啊,为什么刀这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刀头

谢谢哥们我是新手,能说详细一下吗!不懂!!!

楼主:
一般磨成什么形状啊!有图片看看吗磨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在玉林人在桂林,要的话今晚画图给你看

谢谢这位热心的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圆内孔都能车,焊好要磨,刀宽是为了磨损了再磨刀

是焊接的但它的宽度是和它的切割深度有关 越深刀越宽用于C630以上车床

网友:
是焊接车刀的刀头,  C305是切断刀,   也可以业余性的干点其他外圆的活!

YW1材质的硬度高,可以切淬过火的钢,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正品株洲钻石的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传张图片却传不了

网友:
这是车刀坯头,焊在刀杆上才能用。转让给我几块做刮研用的刮刀,车刀不贵,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D:
图片好传啊,再添加附件中传

网友:
焊接车刀刀片,其实有了刀片你想喊什么刀都可以

网友:
YW的刀头可以车淬火硬度在60度以上的钢件.也有YS的叫法.这个应该是切断刀的刀头,我在C616上用过5毫米宽的焊接切刀.

网友:
我做刀杆,焊接以后卖的!  对这个刀头的感觉还是有的,  从各方面看,十有八九,庶出

网友:
不过,这盒刀头六七十块钱是值的!

而且也能达到使用,切断刀使用的时候,转速慢,  次一点的刀头,一样干活

网友E:
YW1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生铁到头!
这样的形状一般是烧割刀用的,也就是生铁割刀或铸铁割刀

网友:
焊接式硬质合金刀片,适用范围有,车、铣、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片好传啊,再添加附件中传

不行,提示文件太大了,传不了,
是我在瘟倒死自带的画图里画的,
画一个图有2000大小,没法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提示文件太大了,传不了,
是我在瘟倒死自带的画图里画的,
画一个图有2000大小,没法传

把要传送的照片和文件压缩后在传送就行了,

网友:
这种材质适合精加工,硬度高耐磨损不耐冲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W1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生铁到头!
这样的形状一般是烧割刀用的,也就是生铁割刀或铸铁割刀

你好像记错了,生铁的用YG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像记错了,生铁的用YG

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像记错了,生铁的用YG

铸铁也可以加工
YW号称万能硬质合金
可以加工钢 调质钢 淬硬钢 不锈钢 铸铁
加工范围很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要传送的照片和文件压缩后在传送就行了,

我不懂怎么压缩,能说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
这样的才对,  不过我的这个是油钢刀头的,  弹簧刀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铁也可以加工
YW号称万能硬质合金
可以加工钢 调质钢 淬硬钢 不锈钢 铸铁

是万能.但大都用于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怎么压缩,能说一下怎么操作吗?

i在图片上点击鼠标右键。点编辑里的图像拉伸调整百分比,缩小图片即可

网友:
这是合金刀头啊  要焊刀刀杆上的  看你的照片应该是切刀的,常见的用法是焊成外圆切刀,内孔切刀,外螺纹,内螺纹,也可以要怎么用那就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