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个450的配置,性价比高点的!感谢!

楼主(2013-05-01):
求高手给个450的配置,性价比高点的!感谢!
该买什么空机呢Z?之前说亚拓太贵!

网友:
飞越吧,TB搜,

网友:
想折腾,就多潜水,不想折腾,就买亚拓

网友:
先买飞越吧!反正也不差

网友:
飞越+7075旋翼头+冰人螺丝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不知道楼上同学非要推荐飞X    飞x    680元的空机质量  真不咋地!

楼主  可以用富丽的特价V1空J   或者730的v2  空机!

如果是练习的话   可以再选用一些更便宜的空机   毕竟练习用   钱花的越少越合适    到最后炸坏了   也不会太心疼!

这个就要看楼主自己了!

至于配置嘛!还是不要太差!

斜盘:kst215mg*3
锁尾:kst515mg*1    亚托525*1     9257*1     8910a+ *1  (虽然我在用8910a+   但是mks大*陆(监控)是没有售后的   kst售后不错!舵机也给力!)
电调:飞腾40a  或者铂金40a
马达:花牌3s或者6s   相对来说  6s更省电  对电池的要求低!
电池:达普
陀螺:小姨子s版   或者  k8   gv8000   3gx

网友:
楼上已经很全面了,不过可以等等吃和泰世X3的螃蟹

网友:
楼上已经很全面了,不过可以等等吃 泰世 X3的螃*蟹

网友:
楼上的配置不错~

网友:
x3螃蟹太贵了吧起码也是大闸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上同学非要推荐飞X    飞x    680元的空机质量  真不咋地!

楼主  可以用富丽的特价V1空J   或者 ...

富丽300多那个空机怎么样?,我在犹豫,买富丽300多还是600多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