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射桨的调查

楼主(2013-05-01):
各位出现过黑旋风64mm涵道
电机
射桨问题的模友,请PM我你的真实姓名及电话,五一后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如电话来访,请如实回答。
为了国内模型消费者有更好质量的产品和售后服务,请配合,谢谢!

网友A:
我手上有4个黑旋风的64涵道是从深圳一家所谓政府注册的店里买的,感觉做工很差,导风管是用回收的废塑料做的,注塑流线明显,且塑料机械性能特差,外壁上的几个固定耳轻轻弄下就断,用小刀划一下塑料是粉状脱落的,根本无韧性可言。另外三根电机线是直接在延长的漆包线外套一层热缩膜的,香蕉头表面明显不是镀金的,应该是铜锌合金之类的,颜色发暗。还有最气人的是有个电机第一次启动居然不行,检查发现居然是香蕉头虚焊,里面的锡根本不够,还得自己补上。不知道是自己买到假货还是黑旋风电机本来就这么差的

网友B:
正品黑旋风塑料外壳非常软,一捏就变形,另外外壳打标的地方会生锈,如果你是这样的,恭喜,你买到正品了。

网友C:
T45,前天射了

楼主:
up一up, up一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