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nc mach3 维宏卡的脉冲问题

楼主(2013-05-01):
最近搞了不少驱动,这驱动在专业的单轴脉冲控制器上运行非常好,换上一个单板机控制就不行了,高速还可以,低速震动极其厉害(86加长步进,驱动没有细分)

专门换上usbcnc还是不行,,手头没有别的测试方法了。。。

问了工厂的技术,说是脉冲脉宽的问题    说是占空比要小才可以

请问大家usbcnc  mach3  维宏卡的脉冲占空比是多少?都是百分之50么????这三个控制软件哪个能调整脉冲的占空比???

有谁知道?谢了。本人菜鸟一个,手头也没有示波器,维宏没有用过,另外两个软件里也没有找到调整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个没用过,linuxcnc可以设置,不过我也还没学会。

谢谢你,。据说mach3 可以。但是我找不到在哪设置

网友:
好像MACH3里的电机设置。能解决楼主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