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船为什么会插水呢?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插水的情况?

楼主(2013-05-01):
      请问下,船为什么会插水呢?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插水的情况?     如果做好防翻,插水后能浮起来吗?还是需要在船仓加泡沫,做好插水后的准备。。呵呵

网友:
流线,重心,推力线,貌似从没见过插水~难道你中奖了

网友:
插水是怎么样的,,弄个视频或相片撒,,让大家学习讨论一下

网友A:
跑MONO,ECO,插水是常见的。可能是风浪,更可能是船没调好。密封好的话,插下去很快会浮起来的。

网友:
船仓加泡沫是必做的功课,别省那十几二十克的重量。到只提控回家时,就知错难返。

网友B:
插水的因素较多,比如风浪,船的重心。。。
熟悉水底的情况,防止船插到淤泥里出不来,或者插到硬物把船撞坏,选择水较深的地方就可以避免这两种情况发生。
做好防沉,使用可靠的密封方法,设置好失控保护,预防船插水发生连带的意外吧。

网友C:
减小插水机会的做法
磨阶,补平船底,调重心在阶尖前一点点,船头饱满点,或船头水线弄粗点

网友:
螺旋浆入水太深或者压浪板调整不当 重心不协调。都会造成插水

网友:
我的哦0艇插过好几次呵呵!直接消失幸运的一次就是浮上来没翻哈哈蛮刺激的

网友:
没插过,没见过,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小插水机会的做法
磨阶,补平船底,调重心在阶尖前一点点,船头饱满点,或船头水线弄粗点

但是X15他们要求我重心在阶尖后1CM啊 也有说在阶尖前1CM 搞糊涂了。。。 阶尖前1CM 水仓得要开多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减小插水机会的做法
磨阶,补平船底,调重心在阶尖前一点点,船头饱满点,或船头水线弄粗点

磨阶指的是打磨船尾船阶还是三角船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磨阶指的是打磨船尾船阶还是三角船阶?

前阶我也在调船,剑3

网友E:
重心是一方面~就算浪大如果重心对了插水的几率也不高~全浸桨的船型还可以将舵系向后倾斜3-4度~也有到5度的~在转向时可以防止船头插水~转向时可以从舵面的角度上给船头提供一个升力~
半浸浆没搞过~不过重心没问题的话理论上讲肯定是航行中压浪板调整有问题~
还有一点也是操控问题~浪大的情况下插水是有征兆的~注意加减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重心是一方面~就算浪大如果重心对了插水的几率也不高~全浸桨的船型还可以将舵系向后倾斜3-4度~也有到5度的~ ...

往往头翘起就好大机会插,此时,另外,出轴越长越压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往往头翘起就好大机会插,此时,另外,出轴越长越压头.

出轴长压头这个是说的半浸吧??半浸我不是很了解哈~我就是以我的了解说一说~
翘头的问题是调整~他只是一种航姿~造成翘头的结果跟调教有直接关系~不过翘头和插水全浸这块关系我还没太大感觉~因为高低船头的船我都弄过~有的船型就得翘船头~~半浸不了解~帮我讲解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出轴长压头这个是说的半浸吧??半浸我不是很了解哈~我就是以我的了解说一说~
翘头的问题是调整~他只是一 ...

不敢不敢 我玩船还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最近调剑3(半浸),做不同调整有不同现象有点小经验,只是很单一,不能概全,毕竟接触还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跑MONO,ECO,插水是常见的。可能是风浪,更可能是船没调好。密封好的话,插下去很快会浮起来的。

我的军刀插进去30分钟才上来

网友:
我插水第一次2小时上来,第二次是第二天才上来。。。第三次是直接消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插水的因素较多,比如风浪,船的重心。。。
熟悉水底的情况,防止船插到淤泥里出不来,或者插到硬物把船撞 ...

军刀现在一跑就插水,上次插了30分钟才浮上来,,奇怪的是船完好无损,船头没有插泥的痕迹,,

现在跑只能跑2s,,3s不敢想,,全油门超过2秒必定插水,,,,,,原来静水稳不代表抗浪,本来想和朋友跑圈圈,,但是根本耐不住,只能跑2s龟速前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军刀现在一跑就插水,上次插了30分钟才浮上来,,奇怪的是船完好无损,船头没有插泥的痕迹,,

现在跑只能跑 ...

不插泥,无可能甘耐的,你设了失控保护吗?见过你的军刀,转弯到直线的过渡好真实好有真车的感觉的.

那条船爽,做好防沉

网友A:
这个这个,论坛里面有的,找一找,大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论坛里面有的,找一找,大收获

是的,但前阶还是一大因素,那条sd evo..前阶本身就太大升力了,你越压轴,头越高,船整体只会升起更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插泥,无可能甘耐的,你设了失控保护吗?见过你的军刀,转弯到直线的过渡好真实好有真车的感觉的.

那条船 ...

我的接收器有失控保护,,因为有点浪,,船浮上来的位置和插水的相差大概20米,,30分钟,,浮上来的时候里面没有进水,有也是正常的几滴,,,,,

如果我风平浪静的水面就不知道,,我那天跑的时候,浪不大,,对于遥控船来说根本没威胁,但是军刀一给油门就跳,然后就插,,运气好就一插就上来,,,,,,静水我跑过,不过是2s,,过弯很好,水刀很完美的抓水,,,但是2s的直线就不说了,3s不敢跑,,,防沉做得倍儿足,,,,现在我的军刀可以说一跑就插,,好不给面子,,,听说军刀插水,没想到那么厉害,,,可以也怪我没打磨船底,,已经听老虎的建意换小浆了,,如果还不理想就要重新装和磨船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泥,无可能甘耐的,你设了失控保护吗?见过你的军刀,转弯到直线的过渡好真实好有真车的感觉的.

那条船 ...

船上岸的时候干干净净,,完美无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接收器有失控保护,,因为有点浪,,船浮上来的位置和插水的相差大概20米,,30分钟,,浮上来的时候里面没有 ...

不打磨也无甘厉害,我的剑3不打磨跑与打磨区别在于平稳一点,过浪稳点..何况你的船底好平啊.有视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打磨也无甘厉害,我的剑3不打磨跑与打磨区别在于平稳一点,过浪稳点..何况你的船底好平啊.有视频看看吗
...

视频??????我可以拍一个3s的,,但不会全油门,,,我不想为了一个视频没了一条好看的船,,,船底平,,但系这条船的特征就系甘样,,,,

视频不用全油门也可以看到插水,,,明天有空就去拍一个,,,3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视频*****?我可以拍一个3s的,,但不会全油门,,,我不想为了一个视频没了一条好看的船,,,船底平,,但系这条船 ...

你那里有水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有水怪

不是啦,,可能梁生调船的地方没浪,所以可能偏向于静水发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是啦,,可能梁生调船的地方没浪,所以可能偏向于静水发挥,,,

大家都说有前途的(抗风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有前途的(抗风浪)

这不是说出来的,,是有前途(插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论坛里面有的,找一找,大收获

http://www.urlshare.cn/cgi-bin/q ... _XMjc2MTUyNDg4.html
真船抬轴演示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军刀插进去30分钟才上来

甭想了~肯定是插淤泥里了~你的船跟淤泥搏斗挣扎的半天才逃出升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说出来的,,是有前途(插水)

你要说跳起来就插水的话试试把重心再往后调整一点~然后靠出轴角和压浪板适当的压下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不敢 我玩船还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最近调剑3(半浸),做不同调整有不同现象有点小经验,只是很单一 ...

集思广益嘛~毕竟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船型都跑一遍~我也只是就我以往玩ECO和所了解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理解在说~不敢保证都对~

网友B:
调船的季节,风平浪静,没法具体知道船的表现,我的剑3这段时间也中邪了,跑一组电插3次,同样风平浪静,有人怀疑水库的龟浮上来把船顶了一下。
如果你现在用KV4000,跑37.5或38桨吗?,建议换35,36桨跑。

网友:
船插水原因较多,我从几方面考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否对的,大家指正补充。
l      波浪或漂流物改变船的运动,使船头向下插水;
l      行驶时,船的推力线不合理,推力使得船头低,船尾高,插水;(可以通过改变桨(轴)的推进角度,桨的升力,船底迎角去改变推力方向)
l      船的物理重心不合理,船飞离水面再自由下降的时候,船头方向先落下;
l      船飞离水面落下的时候,船尾的部件先接触到水产生向上的力、负角度的轴(桨)触水的时候产生船尾向上的分力,也会使船尾升起,船头落下;
l      船底的线型、平整度不理想,船跑的时候不稳定,造成船头向下运动;
l      转弯时,舵使船内倾,船头压低,如果太快的过弯,也会翻船或插水;
l      以上几方面结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调船的季节,风平浪静,没法具体知道船的表现,我的剑3这段时间也中邪了,跑一组电插3次,同样风平浪静,有 ...

已经买了35.5了,如果船还插,,就要重新搞过,真好我近期回国,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说跳起来就插水的话试试把重心再往后调整一点~然后靠出轴角和压浪板适当的压下船头~

现在我的船没什么可调的,,因为到我手的时候舵机架松掉了,所以现在我把舵机往后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了35.5了,如果船还插,,就要重新搞过,真好我近期回国,比较方便

回国带什么好东西回来,期待120C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国带什么好东西回来,期待120C电池。

120C的电池不舍得太贵了,差不多450到500块,,而且回国不能带电池,海关会没收,,只带军刀回来调,现在军刀问题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20C的电池不舍得太贵了,差不多450到500块,,而且回国不能带电池,海关会没收,,只带军刀回来调,现在军刀问题 ...

120C太夸张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20C太夸张了吧~

就是感觉4s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国带什么好东西回来,期待120C电池。

最后那个弯整条船拐进水里了(38秒的时候,),,全程半油门左右,,3s

网友:
你换35.5桨,按照MONO1的航线和手法试试。

网友:
我乱跑是为了更快的让谁来产生波浪,,然后才可以给大家看到插水,静水问题不大,,,,,如果全油门,视频就是拍我救船了

网友:
换上你买的35.5桨,大概像下面视频这样跑跑,拍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感觉4s的电压

我去~好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后那个弯整条船拐进水里了(38秒的时候,),,全程半油门左右,,3s

我想说~好水面啊~为毛北京就没有如此安逸的水面~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好水面啊~为毛北京就没有如此安逸的水面~靠~

来加拿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加拿大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