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电池冲完电 有一块电压超高呀

楼主(2013-05-01):
用BB响看电压 显示为 4.38 4.10 4.07 4.09 为什么呀

楼主:
用的B6充电器

楼主:
每次玩4轴电压设置到3.6报警

楼主:
看帖不回帖 有失美德

网友A:
首先你的充电器垃圾很容易过充,加上简易的电显测的电压本来就不准只能当参考,测电压最好用万用表,不要用那冲十几块的也测不准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只不过不确定 呵呵 这会确定了 呵呵 谢谢

网友B:
极度不平衡,赶紧换~不换就早孕

网友C:
BB响电压显示不一定准,建议用好点的万用表(比如经过校准的4位半)分别测量一些各电芯电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没有用balance模式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