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有几个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如何让它转

楼主(2013-05-01):
自己做了一个小车床,想用打印机里的步进
电机
带动,作为动力,在最省钱的基础上,怎么办

网友A:
我也想让他转起来,同问
或者谁要我吧电机卖了

网友B:
最省钱就是把两个步进电机接线一一相连 转动一个 另一个就会跟着动

网友C:
功率够大么??用淘宝现成的电路板就可以,搜索步进驱动10来块

网友D:
L298驱动板,再用片51单片机写个简单代码就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E:
打印机电机驱动车床,做牙签还是火柴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电机驱动车床,做牙签还是火柴棍。
呵呵,亏你还是玩机械的。有用这个做雕刻机的,做PCB,刻木头都没有问题。

网友G:
利害啊。学习,我也有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