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轻了真实版

楼主(2013-05-01):
震惊啊~ 还好不是客机, 是货机,死了7个

网友:
大灰机学吊机

网友:
不成功 成仁了

网友:
真实的飞机装货的时候都要检查配载的,在地面配载偏后的可能性不大。
估计是里面装载的车辆没有拉上手刹,飞机起飞抬头的时候溜车啦,造成飞机重心后移。

网友A:
估计是里面装载的车辆没有拉上手刹,飞机起飞抬头的时候溜车啦,造成飞机重心后移。

网友:
都不敢坐飞机了!

网友:
不敢坐飞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里面装载的车辆没有拉上手刹,飞机起飞抬头的时候溜车啦,造成飞机重心后移。

靠手刹哪能行,都是有专用绳索固定的。貌似还是人祸,重心没找对,管理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撒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啦

网友:
估计货物固定有问题,导致重心偏移。

网友:
可能是货物没固定好,起飞时向后舱移动导致重心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手刹哪能行,都是有专用绳索固定的。貌似还是人祸,重心没找对,管理出问题了。

推比不足造成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比不足造成失速

客机本来就推比很小的,过大迎角会造成速度降低失去升力。大飞机本身有一套配置平衡的系统,起飞前根据货物位置和重量计算重心,最后交给机长签字认可。人祸指的是这个环节出错或者被人做了手脚,所以叫人祸。

网友:
吓死人了。。。

网友(2014-01-22):
逝者安息!!!!

网友:
这么大的灰机不大好吊啊

网友C: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