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字盘怎样才算调平

楼主(2013-05-01):
如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了,我调十字盘的时候是用十字盘水平器来调的,自问根据用十字盘水平器调的结果是把十字盘调平的。但是奇怪的是每一次我调平以后(自认为)去试飞的时候,飞机不是靠左后飞就是靠右后飞,所以现在搞到我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把十字盘调平了。尾桨的中立点已经是弄好的了。那么说说我用的设备:飞机飞越PRO,215舵机,525锁尾,D10遥控+1002接受,小姨子陀螺仪(现在怀疑是不是小姨子有问题),铂金40A电调,6S马达。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告诉我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
高手快出现啊

网友A:
无副翼的十字盘理论上说不一定要100%水平。三轴陀螺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记住飞机当前的位置,起飞之后若有机身发生偏转,在操作者没有在遥控器上给出输入信号的时候,三轴会自动做出修正使之回到初始状态。所以你用调平器调平了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检查震动和小姨子的设置。

网友:
也等高手解答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呀~高手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十字盘理论上说不一定要100%水平。三轴陀螺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记住飞机当前的位置,起飞之后若有机 ...

前辈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如果我真的是将十字盘调平了,飞机起飞后陀螺仪会不断修正但不应该会向左后或者右后飞啊,其实这个才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B:
我都是目测的,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如果我真的是将十字盘调平了,飞机起飞后陀螺仪会不断修正但不应该会向左后或 ...

所以说检查震动。那个MB的三轴由于震动问题会导致起飞即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目测的,呃~~

呃。。我也试过目测但是结果还是左后或者右后,其实这个问题跟陀螺仪有没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检查震动。那个MB的三轴由于震动问题会导致起飞即侧翻。

啊。。。。。那么严重??之前其实我也想过可能震动的问题,已经也做过了排震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小姨子本来就左右飘的,即使调好十子盘也会跑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姨子本来就左右飘的,即使调好十子盘也会跑偏的

额。。。。。那按照前辈的说法是不是智能换陀螺仪??如果老是这样飘来又飘去的话那还怎么控制啊???

网友:
反正我是换了K8了,其他不多说

网友:
幸好我是从有副翼入门的……

楼主:
看来我今天去买黄BAR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D:
十字盘调平不代表实际飞行  飞机就会很稳吧

网友E:
以实际飞行为准~无风或室内 悬停时不飘~这样无副翼自旋的时候就会以主轴为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调平不代表实际飞行  飞机就会很稳吧

前辈你说的很对,但如果连最基本的稳定都做不到的话,那怎么能安全的飞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实际飞行为准~无风或室内 悬停时不飘~这样无副翼自旋的时候就会以主轴为中心

就是在实际飞的时候会出现向左后或者右后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