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飞越电机 KV3500进角?

楼主(2013-05-01):
       最近在练习 3D,感觉转速不给力, 想问下电机的进角调到多少能好点,用的是铂金40A电调。

网友A:
看看你的齿比,我马达齿是14t,用的低进角,钟摆都可以

网友:
7.5  我调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齿比,我马达齿是14t,用的低进角,钟摆都可以

我用的是11T的斜齿,有空只能试着调了,

网友:
什么叫进角

网友:
11T斜齿足够了          不比14T直齿绵软

要给力上个3800KV的电机好了

或者换牌子     花牌3900KV   绝对够爆

这跟进角的直接关系不大

3D阶段了: 3500KV确实低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1T的斜齿,有空只能试着调了,

11t扭力够,转速上不去,标配是14t,建议你去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t扭力够,转速上不去,标配是14t,建议你去买一个

人家那个是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个是斜齿

好嘛

网友:
我用的就是好盈40A+飞越的450的3500kv电机,用的是默认低进角。尝试过高进角,但有掉高度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