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GV8000是否可以连接spektrum DX8 的dsmx卫星天线呢

楼主(2013-05-01):
如题

网友A:
完全可以.我在用

网友:
连40块的山寨DSM2卫星也OK,我的爽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
看帖回帖 帮顶帮顶

网友B(2013-09-13):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在用

请问:1、你用的是什么控?DX7s 还是 DX8?
2、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DSMX卫星呀?是下面左图中的这个 SPM9645 吗?
3、K8/GV8000的设置软件的接收机你是选择什么呀?是选择11ms 还是 22ms 呀?
谢谢。

网友C:
关注一下,山寨卫星怎么样,会失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山寨卫星怎么样,会失控不

DSMX 接收和卫星貌似还木有山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MX 接收和卫星貌似还木有山寨的哦。

AR6200 是DXM2的,那个应该有山货吧

网友:
一直这样飞着,,,。。。

网友:
我用的是45元的飞越卫星,没有失控过,飞450,距离没有超过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1、你用的是什么控?DX7s 还是 DX8?
2、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DSMX卫星呀?是下面左图中的这个 SPM9 ...

看图说话,DX8的控

网友A:
卫星用的是DX8控标配的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星用的是DX8控标配的卫星

知道了,非常感谢回复。
祝周末爽飞。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啊

网友:
帮顶,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