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1):
(无正文)

网友:
因为电动模型需要动力电和设备电2种供电方式,在模型中一般用于动力电路以外的电子设备供电。

网友:
说白了就是给接收供电的

网友A:
楼上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但是希望不要当伸手党

网友B:
找到个完整一点儿的解释:

“BEC的全称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中文翻译成免电池电路。早期的航模都是油动的,所以接收机和舵机等需要一个5V或6V的单独电池供电。后来电动机作为动力的模型刚出来时,还是沿用油动那一套遥控系统,所以除了供给电机的12V电池外,还要单独一个5V或6V的电池给舵机和接收机供电。于是人们自然就想到,何不把2个电源并成一个电源呢?于是在电调里内置了一个电路模块,将12V电池输出的电压转换到5V~6V给接收机和舵机等电子设备使用(当然,电机还是用12V供电的),这样就省去了原来的那个5V电池,这就是BEC(免电池电路)名称的由来吧。”

【不好意思,这里不让放原文链接,请原作者原谅哦,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  ┌═══════════╮
╭╯让路║═║   我是开车来的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个完整一点儿的解释:

“BEC的全称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中文翻译成免电池电路。早期的航模 ...

谢谢你,,大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但是希望不要当伸手党

伸手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