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可以做多长啊?

楼主(2013-05-01):
电机线(电调到电机之间的连线)能做到40cm吗?恒力4822的电机,好盈40A的电调,六轴,轴距80cm,想把电调装到中心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人建议我把电调装在电机下面,那样要接舵机延长线,不知道到底延长哪根线好?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线最好加粗,用14或12W线

网友:
楼上正解,线长了就需要加粗,要不线阻太大

网友:
可以很长。在不用舵机延长线的情况下,尽量让电调输入那边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用的是16#硅胶线做电调输出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路过!!帮顶~~

但是不懂,为什"在不用舵机延长线的情况下,尽量让电调输入那边长"
若以电阻损耗观点看;相同功率相同线径下三相线电流比单相电流低损耗低,
若以磁干扰观点看;电调输入的直流磁场对地磁感测器干扰更大,
愿闻其详

楼主:
综合各位的建议,还是把电机线做成了40cm,电调可以藏在中心板里了,但反悔不该在小区里飞,犹豫了一下,炸掉4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延长的电调输出线----到电机。  大约有50厘米还多吧。没有问题。我也是考虑3相高频电的压降小一些,我 ...

你做过50cm吗?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