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某厂家五颗新电池并且3D飞行后

楼主(2013-05-01):
今天试飞某牌电池,五颗电池均是第一次飞,飞机动力配置为铂金40   !450MX    12T斜齿!3D油门曲线为90 90 90 90 90  飞完后四颗电池单片电压大致上都是3.74!其中一颗电池的单片电压为 3.59 3.53 3.56!不明白为什么都是飞行3分40秒左右,电压相差那么大,询问厂家人员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正常的!!!新电池需要循环放电几次,同架飞机相同时间相距那么大,这也叫正常?

网友:
绝对的不正常。。。。。。。。。这还能正常? 一般飞下来每片电池压差应该在0.2V以内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电压测的准,用淘宝15块的电显是不准的

最好用万用表一块一块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电压测的准,用淘宝15块的电显是不准的

最好用万用表一块一块测

我用A6量过,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尊重作者劳动,请勿灌水
3楼说得对。

网友B:
3.6V一下的压差在0.0X这个级别你就快乐吧!还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V一下的压差在0.0X这个级别你就快乐吧!还想怎么样

赞同。这个压差。。真的可以了。在3.6一下。如果是3.8x的话。这个压差有点大。

网友:
放电后的 这个压差很不错了
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相同的电池,同样的飞行时间,为啥有一组电池下来以后电压那么低。

其实楼主既然有A6,看一下电池容量就知道了差距了。

你飞行的时候手上的一个小动作,都会造成耗电量大增。

网友:
同意6楼,压差真的不大

网友:
这样的压差可以说正常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高端,没用过只顶,高手来

网友:
压差没问题 容量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