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实现炮塔俯仰 - 更新固定翼飞控控制炮塔旋转电机

楼主(2013-05-01):
权限不够不能贴视频,www删除我tudou删除我com/programs/view/NN-jbk4Vr7Q/
删除我换成.
更新炮塔电机视频
www删除我tudou删除我com/programs/view/kXxtGkQ19PI/
谁能帮我贴视频啊,这里先谢了。
关于3档开关,我目前用混控D\R和通道6来实现,视频中有显示。

使用的是固定翼飞控,目前能够实现俯仰舵机的感应随动。但是炮塔电机的锁定遇到问题,飞控静止状态下,炮塔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旋转,可能是我的飞控没调整好中立点,明天再试一下。
另外由于我使用的是声组集成电调,虎贲的那款,因为这款声组的控制是左右摇杆混合控制,因此使用时飞控时会发生自动开炮机枪射击,因此我目前的想法是给炮塔电机单独使用一个电调连接飞控来控制,而不是由飞控连接声组通道来控制。但手头没有多余的电调,所以还不能测试。希望有经验TX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方法。
还遇到一个问题,我使用的futaba 6ex2.4g的控,无3档开关,因此无法关闭飞控,只能在增稳和锁定这2个模式之间切换,有什么办法来实现3档开关的功能,请懂的TX教一下,先谢了。
最后,感觉飞控并不一定要放在炮塔里,只要放在和炮塔重心垂直相同位置就可以了。
这是我第一次玩坦克模型,还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视频连接要去掉关键字复制到地址栏上打开看。。 飞控板实现双稳原理上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执行机构 中炮塔齿圈电机驱动怎么解决?

网友:
炮管能保持一个角度不变?
视频中演示的只是炮管能随飞控板“晃动” 炮管稳定需要的是车身不管怎么起伏, 炮管保持一个相对水平的角度不变,

网友:
新手还不懂这些高级功能

网友A:
手动60°,舵机才动30°,放在1:16的坦克模型上,你就明白了

网友:
坐等专家析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60°,舵机才动30°,放在1:16的坦克模型上,你就明白了

手动我也试过,大概相差10度,由于连接臂有限位,炮塔举升高度也有限制,我测量了一下手动与飞控在限位处相差大概在2毫米左右。这个肯定还要改地,通过控制器把舵量放到最大,再把限位也改一下。

网友B:
太快了,这么快不怕晃断炮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快了,这么快不怕晃断炮管啊

这个原厂配的电机很慢的,炮塔转一圈大概要10秒。准备换个高速130电机。等新电机来了重新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