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 dfc震动问题

楼主(2013-05-01):
我的700N DFC油机,震动好大呀。把控制尾浆的球头(尾巴那里)都震下了。台速的时候机身很抖。发动机OS91HZR。发动机启动后,3GX无法回中。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楼主:
等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
把整个旋翼头和尾桨拆了试试,一件件来排振

网友:
速振是肯定的,不知道你说怠速振到什么情况

网友:
怠速振是肯定的,不知道你说怠速振到什么情况

网友:
不装旋头和尾桨推油门大点看看有没振松球头

网友:
坐收空机。

网友:
引擎和启动轴座同心度查一下

网友:
油机就是麻烦啊

楼主:
我先排查各位给的意见。谢谢

网友:
我也为震动烦恼……

网友A:
检查下发动机  离合杯 启动轴这三个要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发动机  离合杯 启动轴这三个要同心!

有没有好的方法检查同心

网友A:
转离合杯很顺滑,两手指捏着启动轴转,也很顺滑,没啥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离合杯很顺滑,两手指捏着启动轴转,也很顺滑,没啥阻力

你说的是顺时针转吗

楼主:
是不是顺时针转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