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控电~插头不匹配~另有电压问题~求破啊!

楼主(2013-05-01):
楼里有人说控是12v 电池超了0.6v要用什么配的压线 我找了没有 怎么破? 另外求报警电压设置多少~谢谢了~
另外电池是平衡充2s头和jr头 d10控确是jst头…

网友:
接一个T插转换线!

网友:
用平衡充充电,平衡充上有个7.4VHE和11.1V的插孔不要插错插头了,我朋友这控充电时插到平衡充2S的插孔,,差点坏电池了!

网友A:
B6平衡冲控电要接2个插头,一个是黑色头,另一个在平衡冲侧面有一排白色的插口,插你电池上的白色插头上去(好几根线的那个白色插头)。另外要注意,充电模式选择Li balance,电流选1.1a就够了,电池是3s,电压是11.1,最后提醒你,2小时充满后,电池的总电压会到12.6v,所以一般会超过控的标准电压0.6v,注意找控的包装里应该有个小部件,将压线,先把电池接在这根线上,然后再接遥控器。

楼主:
RE: 买了个控电~新手不会充电求教~急急急啊!

引用 网友A:
B6平衡冲控电要接2个插头,一个是黑色头,另一个在平衡冲侧面有一排白色的插口,插你电池上的白色插头上去( ...

谢谢啊 很详细 已经充上了 但是我控没有你说的那个控制电压的小组件 怎么搞呢

网友B:
B6上有控电的充电插头! 你注意你B6的那把充电接头! 控电应该也是3S的 如果不是  按照你电池的属性设置 充电方法跟你飞机的电池充电方法一样! 如果你的控电是镍氢或者镍镉  设置充电器就行了!  如果没有接头  按照LS的说法  换个T接头就行了!

楼主:
RE: 买了个控电~新手不会充电求教~急急急啊!

引用 网友B:
B6上有控电的充电插头! 你注意你B6的那把充电接头! 控电应该也是3S的 如果不是  按照你电池的属性设置 充 ...

楼上说控电池只能用12v  但是3s锂电池是12.6v怎么破?

网友C:
哈哈!我的控电是3.7V的,天7。

楼主:
RE: 买了个控电~已解决充电问题~新出现电压问题~求破啊!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的控电是3.7V的,天7。

天7电压那么低啊 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呢?手感如何?

网友:
我的控电是3.7V的,天7

网友:
可直接用,报警电压设到11.1V

楼主:

这个插头叫什么?这是控电池上的 这是电池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电压那么低啊 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呢?手感如何?

天地飞专门设计的低电压。当然没问题了,手感么不算差。捏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