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较贵的六轴都喜欢用大直径底KV的电机呢?

楼主(2013-05-01):
老机沉湖底了,想重新做一个,看到好多六轴用的电机都是底kv大直径的电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问题想了很久,没弄明白,希望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大桨效率高 飞的时间久

网友A:
空降沙发。。
楼主的头像记得很清楚,不是伤心到要退魔么,又要折腾了
基本上在水面飞我会选择最便宜的组合,只要能基本满足需要就OK了,这样损失了不心疼,同时绑上些浮力材料或者干脆就用能浮水面上的东西做机架。

KV值低意味着可以配更大的螺旋桨即达到升力需求,转速低省电飞得更久。同时低KV支持6S电池降低电流损耗提高效率。

网友B:
你不是把剩下的二手卖了吗?又从来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低kv配大桨的话因为转速比较低,所以做同样的功功率损失小。

网友C:
乱补一句,低KV配大桨,可以让飞行器更好的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降沙发。。
楼主的头像记得很清楚,不是伤心到要退魔么,又要折腾了
基本上在水面飞我会选择最便宜的组 ...

唉···这就像个无底洞,都投入这么多了,放弃了又舍不得,总得弄出点成绩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把剩下的二手卖了吗?又从来啊。

重来,电池还在,图传接收还在,还有个显示器,其它的一切重来

网友:
楼主 坚持不懈 总会成功的

网友:
學習學習, 可以让飞行器更好的平稳

网友B:
你重来打算用那个的型号的电机?

网友:
今天炸机者路过

网友:
楼主执着威武,下次整个更好、更结实的! 可以配上实时监测飞机相对于起飞位置的装置就不会发生因为飞太高而找不到机机去哪问题了!还有一点要提醒 、如果楼主非得要在湖边飞的话,最好做好放水措施,机架上装上浮力材料  就不会沉下湖底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补一句,低KV配大桨,可以让飞行器更好的平稳

小桨,操控就灵活。

一般四轴,还会上航拍,因此大就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来打算用那个的型号的电机?

可能恒力4822 的490kv或者570kv的吧,本就有4s电池了,不想浪费掉

网友(2013-08-08):
慢慢来 。。我也是准备慢慢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