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和D7E控 的大问题 付开箱照(图多)

楼主(2013-05-02):
问题1:
      怎么设置成如下图的习惯  油门遥控控制油门、转向。右边摇杆控制副翼【侧飞】和升降舵。。。。?

问题2:
      我的右边那个3D开关被我设置的反了 以前关闭是正常飞行  现在关闭是3D飞行

问题3:
      这个控不知道怎么设置凤凰模拟器的倒飞  还有怎么设置才能接近mini CP的手感,

问题4:
      请大侠传授一些控的设置方法 以及螺距那些  小弟不甚感激!

      下面发几张昨天刚到的mini CP图...

小弟惭愧 又要麻烦各位了!
235113465玩CP的都加这个群吧
祝大家爽飞

楼主:
板凳占了

楼主:
地板也自己坐了。。。

网友:
楼主拍摄技术不错,开箱图JJ被压了?    话说mini外观真好看~

网友A:
代答問題1.
ENT > 系統菜單 > ENT > 搖桿模式 > ENT > 模式二
代答問題2.
將FMOD開關找工具旋開,撥動桿自轉180度。
問題3,4請高手繼續

网友:
不错的小飞机

网友B:
买的时候没选好吗?(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没选好吗?(美国手)

现在是美国手  但我想设置油门摇杆控制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答問題1.
ENT > 系統菜單 > ENT > 搖桿模式 > ENT > 模式二
代答問題2.

你这第二个回答就不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同喜啊  鸡友,你的头像太有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美国手  但我想设置油门摇杆控制转向

美国手本来就是左手摇杆控制油门和转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本来就是左手摇杆控制油门和转向的啊

没敢飞  试了一下 右手是转向

网友:
问题三:找个空通道设置成3D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敢飞  试了一下 右手是转向

我的控是Devo10,在“系统菜单”里面的“摇杆模式”里面选择 模式二 就是所谓的 美国手了。
你的控是不是左手摇杆上下没有弹簧不能自动回中的?

网友:
系统设置之后要拆控

网友E:
恭喜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入坑

我还真愿意入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