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 腾飞40A电调摔坏 大家来围观

楼主(2013-05-02):
昨天炸机,电调绑在侧板上的,把电调(腾飞40A)压坏了,电路板一面有元件碎了(黄色框框元件损坏),另一面没问题,所有管子还是好好的,好赢电调是否有返厂一说,手上有几个天行者40A,450用着没多大问题吧,平时都是航线+温柔3D,难不成又买过新的!

网友:
那个方形中间带个圆的是半封闭电感

楼主:
看来是没用的了

网友:
这里是UBEC部分,电感破了但是并没坏掉,那个控制MOS管Gate的电阻,应该是4.7欧的,你直接短接起来也没关系的.

网友:
用不了 了

网友A:
只要其他元件没事,电子市场买个电感换上就行

网友:
一百多块又没了,飞机没摔坏吧?

网友:
电感  中间 缠绕着 铜丝 万能表蜂鸣档 测试 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其他元件没事,电子市场买个电感换上就行

问题是贴片元件更换有难度。

网友:
我收了,刚好和我的40A拼装。出个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