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准备试飞前请教个问题【更新】

楼主(2013-05-02):
配置 2212 KV1000   3S 1500

大家看下是否好飞,还有重心怎么调整在哪里?

为什么滑行老是向左偏?

========================================================================
5月5日更新:
空中热熔胶开胶机翼断裂:

网友:
电机要右下拉

网友A:
rebelboy兄:

(1)  尾轮向左歪了,推直,锁紧方向舵连杆。

(2)  电机座要固定好,用垫片调电机拉力线,对尾,向右2度向下2度。

(3)  这桨太软了,换大孔仿APC硬桨可更有效率输出动力。

(4)  电池舱粘魔术胶贴,让电池可以前后移动调重心后固定。

(5)  调重心: 面向机头,於主翼前沿1/3位置左右两边翼底用手指托起。
      移动电池调至前后平衡而机头略重作准。用笔划下电池位置。

(6)  主翼应用最少四条粗象皮根固定....先两条前后直拉,后加两条X形对
      角对拉。

其他问题请参考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437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belboy兄:

(1)  尾轮向左歪了,推直,锁紧方向舵连杆。

这是我试飞后炸鸡的视频,麻烦各位帮忙看下。

还有一点不明白,机头向右下2度,是机头对着我还是机尾对着我的时候调整?

网友:
0%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试飞后炸鸡的视频,麻烦各位帮忙看下。

还有一点不明白,机头向右下2度,是机头对着我还是机尾对 ...

rebelboy兄:

(1)  调拉力线时是对著机尾。

(2)  你的尾轮仍歪向左,手拨目视平直即可改直线前行。

(3)  升降时要逆风。

(4)  你机头过轻了。把电池后移再调测重心。

(5)  你舵机反应过敏,要减少舵量。建议:
      (a)  用小动作操控杆。
      (b)  控上升降舵及副翼调低D/R至60%。
      (c)  平尾和主翼上舵角拉杆向底部改插下一个孔。
      你可以先习惯(a)项。

陈伯

网友:
留贴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