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申请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02):
      小弟近期终于说服媳妇可以将柴房改成工作室了,但是在用电上有点小问题,很多好机标配的都是三相电机,为了方便小弟打算接三相电,但问了下供电局的朋友说是做下来的预算估计在2-3千了,我算了下买二手变频器起码也能买5、6个了,而且我的主要用三相电机的装备算算就是车、铣、钻三个,按照C0630、X8120、Z4006这三个机子做参照,用电功率合起来连两千瓦都不到,单用车床也就1千瓦。
     其他的东西市场上都很容易买到单相电的设备,而且三相电还比单相电贵,所以现在很纠结,到底是去买变频器好呢还是直接接三相电呢?
有体验的兄弟给我个建议吧。

网友A:
是不是怕变频器用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怕变频器用坏了啊

正规厂的产品正常用,能用坏多少啊,我只是想知道哪个更好啊,毕竟供电局的来施工也不方便,而且我的用电功率也不大啊。

网友B:
那就买220V单相变380V三相的变频器吧。不折腾。

网友:
你家设备应该不需同时开动吧?那就按最大电机买个变频器,自己设定好一排按钮,要用那个机器了,就让变频器驱动那个机器,就好了,不一定要买那么多变频器

网友:
自己家里玩玩,变频器,开小厂,果断申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220V单相变380V三相的变频器吧。不折腾。

变频器可以只买一个大而好的吗?原来不知道是哪位兄弟说,一个变频器只能用一个机子,难道不能接开关插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可以只买一个大而好的吗?原来不知道是哪位兄弟说,一个变频器只能用一个机子,难道不能接开关插座 ...

呵呵,这个我也不懂啊。
我也是在本坛看到过这种说法。
意思是变频器不能空载。要断电就得从输入端断电。
应该说是可以带几个机子的吧。
至于能不能同时用,还不清楚。
好像二手的也不贵,就一台机器配一个吧。免得开关,切换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我也不懂啊。
我也是在本坛看到过这种说法。
意思是变频器不能空载。要断电就得从输入端断电 ...

就是不能空载。和楼主状态类似,在单位有三相电但没工夫玩,准备大搬运回家,所以准备了两个变频。就是感觉变频器操作起来没三相电爽,不能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网友:
我本来想着配单相电机来着
不过立式的单相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能空载。和楼主状态类似,在单位有三相电但没工夫玩,准备大搬运回家,所以准备了两个变频。就是感 ...

你意思是说 假如链接方式是 220v插座----接开关----接变频器-----接机器     那么使用或关闭时必须从那个开关处切换,不能从变频器切换是吗?要是这样的话实际使用中真的是要一个机子配一个变频器了

网友D:
但问了下供电局的朋友说是做下来的预算估计在2-3千了.....请问楼主哪里呵这么高,我浙江的问了下大概1千多一点.

网友:
上三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问了下供电局的朋友说是做下来的预算估计在2-3千了.....请问楼主哪里呵这么高,我浙江的问了下大概1千多一 ...

南京那里就1500左右,但是我们这里接的少,所以不便宜,反正人家说具体情况要做了预案才知道,一般就是2到4千不等。我那供电局的朋友说我要去年说的话,直接免费,现在她不管了,哎

网友E:
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前提是电容器要选择合适,一步步试,烧东西别怪我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前提是电容器要选择合适,一步步试,烧东西别怪我哈

这个原理来自于老式电力机车,电力机车使用的是外部单相交流电,但内部的三相风机和油泵需要三相电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三相电机某两项接单相电,另外两项接电容,然后三个绕组就会产生50HZ的三相交流电,但是必须依靠合适的电容才能使产生三相交流电相互差120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理来自于老式电力机车,电力机车使用的是外部单相交流电,但内部的三相风机和油泵需要三相电怎么办 ...

用电容的改法好像会降低电机的工作功率近30%?我那个小摆车当时就是我姨夫改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改法,反正他给我说会降低功率的输出。

网友:
开个玩笑,自备一个三相发电机。用单相电机带动三相发电机发电。不就是三相电了吗。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相电,不是变频器弄出来的伪三相电。
当然,转换效率肯定低。不过自己在家里用也不是经常用。
就是不知道这个发电机组成本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容的改法好像会降低电机的工作功率近30%?我那个小摆车当时就是我姨夫改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改 ...

你没理解正确,这个图中的三相电机并不做动力,而是作为“劈相机”,它只负责将单相电劈成三相,你把它当做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得了,一个旋转电源而已,ABC接插排,随你怎么通断,一个旧的4千瓦异步电机几百块,还皮实,带几个小功率三相电机不成问题

网友:
兄弟直接买个变压器吧,万事不求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 假如链接方式是 220v插座----接开关----接变频器-----接机器     那么使用或关闭时必须从那个 ...

要求是从变频器的面板上控制工况的。装插座也可以啊,插好后再开关变频,没试过违规操作,怕万一倒霉烧了。就是感觉特麻烦:玩车的时候时常开停换向,哪有三相电随便折腾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是从变频器的面板上控制工况的。装插座也可以啊,插好后再开关变频,没试过违规操作,怕万一倒霉烧了 ...

:玩车的时候时常开停换向,哪有三相电随便折腾爽啊

这说的实际,我现在就怕两个麻烦,一个是申请改线的麻烦(又是要房产证又是填表的),一个是变频器操作的麻烦。

网友:
如果不差钱,还是申请个三相电吧。毕竟那只麻烦一次,以后很方便。
而且你还有供电局的朋友,先做个方案看看。

网友:
三相维护少方便,运行也平稳!无高频电磁干扰,功率大,能用380的焊机了!不过就是不安全,个人不推荐用380的电!还是买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