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电子螺距尺量有副翼螺距很痛苦,求简单办法……

楼主(2013-05-02):
螺距一变,平衡杆也跟着动……大家都是怎么量的?有了电子的,就不想再用10块钱的机械的了

还有,无副翼量循环螺距时亚拓说明书写得很清楚,可有副翼也照这办法,我升降与副翼都要调到100%才达到8度……也是这么量吗?

网友:
100%才8度?我60%就7度了

网友:
从来不用这玩意

网友:
大致机械的量一下就好了,不飞3D的路过

网友:
舵机的球头装在舵角的最外孔了吗?外孔比内孔行程大

网友:
无论使用何种螺距尺,有副翼测量螺距的时候平衡杆必须固定在与主轴垂直的水平面上,整个测量过程中平衡翼都不能偏离这个水平面,否则所测结果将不准。很多厂家都出过各种样子的平衡杆固定器,魔友们也自己D过,但在这个无副翼横行的时代,这种固定器基本找不到了。

我也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也自己D过,但现在已经完全放弃“精确”二字,甚至有时候连螺距尺都不用了,目测,然后飞行过程中调一下就差不多了,以实际飞行效果为准

网友:
平衡桿綁住

詳細使用方式用googie搜尋
ALIGN亞拓數字螺距規使用方式,有平衡桿也能用喔!

网友:
我无副翼一样用物理螺距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