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严重影响MCPX和FBL100等小鸡性能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前段时间小弟发帖求救FBL100续航时间突然变短和主马达无力的问题,得到各位大哥的热心答复,最后初步判定是原厂有刷挂了,结果在网上定了5个副厂有刷准备假期过后来个大手术哩。不料昨天手痒,心想反正该换马达了,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结果就炸鸡了。然后原地复活,这时奇迹出现了:FBL100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一下子变得生猛异常。大家应该也想到了,这时我就开始怀疑之前动力突然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线路接触问题(主要是主马达),然后我就把小鸡拿在手上,把油门推到顶,再拿聂子拨动主马达插头,结果还真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主浆转速随着拨动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好了,问题找到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直接把主马达线焊死在了主板上,然后试飞,感觉焕然一新,最神奇的是金鱼尾也消失了,还有之前主马达和主板发热严重的症状也消失了。MCPX飞的较少,可FBL100到现在有150起落了,感觉老当益壮啊!而且可以脱控5到10秒(有空上视频),不过可怜了我那五个副厂有刷电机了。
个人推测这一系列问题原因如下:小鸡插头为了做到重量和体积最小化,金属触点都是按照能承载电流的最低限度制造的(可以看到插头的插针细的要命),也就是说随着转速升高电流加大,在插头不因炸鸡而虚焊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已经处在过载状态,这时电池就有一部分电能没有转化成马达的机械能而是转化为了热能从而使马达和主板发热严重,这也直接导致续航时间直线下降和主马达表现无力;而也正因为过载致使输出到马达的电流不稳定,导致马达或大或小的震颤(同样会影响机体),主浆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平顺,这时陀螺仪就会拼命的修正并最终导致金鱼尾的出现。
小弟菜鸟一个,以上只是小弟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官得到的比较直观的认识,也不一定符合一些原理和常识,但绝对是亲身体会。建议大家此类小鸡的主马达都用直焊的方式连接,不管插头是否虚焊和开焊。不过在这之前也可以先拿手上拨动插头试一下(稍微用力一点),看主浆转速如何,如果没变化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变化明显就有直焊的必要。

网友:
哈哈哈!我早就发现了,直接焊上好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我去,还有这一说,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鄙视沙发  顶楼主

一起鄙视

网友:
学习了。感谢lz分享,不过要在主板上动焊枪,有点怕。以前焊过舵机插槽,让一主板半残,有阴影。

网友:
感谢分享,有手动能力的确可以直焊比较好。

网友:
直焊  正点

网友:
有道理,试一下

网友:
不焊也行   插好后用点AB胶让插套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好像逛窑子 带套套那是必须的哈

不然的话 什么小鸡都会受损

网友(2013-12-29):
这么多人说直焊好,我也想试试啦!顶一下。

网友:
我小飞机除了电池部分,其他的已经没有插头了,都是直接焊接的。

网友B:
直接焊就是更换不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就是更换不方便了

更换什么不方便?是尾电机吗?主电机和舵机寿命很长,尾电机100起落最少。
也好更换,尾电机的接头在尾座那里,主电机换电机接线柱那里。
直焊后不动主板的焊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换什么不方便?是尾电机吗?主电机和舵机寿命很长,尾电机100起落最少。
也好更换,尾电机的接头在尾座 ...

舵机炸几次就抖了,换舵机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炸几次就抖了,换舵机不方便

可能你无刷的炸的狠吧,我的配件基本没有用到呢。我说经常见你收尸体收配件呢。

网友:
起码接根线再焊,电路板焊多了易脱落。电路板焊线要用特殊的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无刷的炸的狠吧,我的配件基本没有用到呢。我说经常见你收尸体收配件呢。

哈哈,我用过的配件足够再组装两台鸡出来了

网友:
我也是直接焊到主板上去了,效果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