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发生事故,花牌电池变形,

楼主(2013-05-02):
早上出去飞300,,没想到出事故了,,一块花牌的2200mAh,25C  ,,头前面摔成这样,测了下每片电池电压正常,,不知道还能不能充电了,,还能继续用吗??没有漏液,,请大神赐教,,灰常感谢!!

花牌,摔变形了,

花牌,摔变形了,

网友:
我的被小F3A桐木捅的,变形比你厉害多了,只要不短路就照样用。

网友:
用鼻子闻闻那个电池被撞的部位,有没有味道,没有味道,说明没有撞坏,可以继续充电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以上情况都没有出现,,等会就充电试试,,

网友A:
别闻,那气体剧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闻,那气体剧毒。

甜味,,就是那甜味有毒吗?!!!我会不会死???

网友:
果断用
我电池比你的变形严重多了,继续正常用

网友:
C:\Users\asus\Desktop我的更扁照样能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看还是丢了吧!

网友:
我的比这个还严重   都在用

网友:
只要没破,没有内部短路就可以正常用。

网友:
不短路就行

网友:
能用是能用,寿命会严重影响。尤其是变形的那几片电芯

网友:
能用是能用,寿命会严重影响

楼主:
我拿快递包裹里面的那个防震塑料膜包上,又拿电工胶带缠上了,,不知道对散热有没有影响呢?光包的变形的那个地方。,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没着火就是万幸

网友B:
没事的,我比你厉害多了,电压没问题,充的进电就用吧

网友C:
应该是没事的哦!!

网友D:
我的那块飞越电池让我摔了下也是变形严重 照样操啊

网友E:
趁早换掉,出事就后悔了

网友F:
注意时刻检查就行,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