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最后一分中,金鱼尾

楼主(2013-05-02):
450,尾舵死舵小炸机,换了新的尾舵机(恒吉的732,这舵机是淘宝某3皇冠店进的,看外表与二手货严重相似),其他的没换,连木浆都没换,因为真的是小小炸,装上后,在一个电5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前4分钟飞机正常,后一分中就出现小的金鱼尾,请问魔友,是尾舵机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我的亚托250没电时也会金玉尾,是没电的原因吗?

网友:
热位移?还是供电不足了围观

网友:
一个电池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每个电池都是最后一分出问题,那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反了

楼主:
再顶一下,求教前辈

网友:
个人认为:电池在最后阶段的电压逐步下降,引起动力下降,要维持解决的状态势必会改变原有的转速和螺距关系,也就是螺距增大转速下降,那么尾桨的转速也随之降低,尾部的动力随之降低而直接影响了锁尾的效率和速度,所以会出现金鱼尾。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电池放电尾段电压较低,电机转速也下降了。

网友:
情况复杂,接收,电池都有关

网友A:
据说有种电调可以低电压报警,会出现类似情况,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种电调可以低电压报警,会出现类似情况,记不清了

亚拓35p电调,可以设置电压低间断供电报警,就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