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好盈铂金系列飞机电调的启动方式

楼主(2013-05-02):
好盈铂金系列飞机电调的启动方式非常有力,而且很容易启动,无卡顿。用手捏住
电机
,它就和冲击钻一样的,不断敲击。
有大侠知道这个是如何启动的?最好能从写程序的角度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是可以设置缓启动吗 PS 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铂金系列的缓启动流畅性,还不如亚拓的黄皮电调好用,虽然黄皮电调的BEC很烂

楼主:
LS都答非所问啊,YT的电调缓启动很不错,启动也非常棒。我就是想问这种启动方式是如何实现的。并非缓启动。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