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若掉水里会怎么样?

楼主(2013-05-02):
请问无刷
云台
的
电机
进水会烧吗?

网友A:
电机没任何影响,电路废了。

网友B:
不通电的情况下掉水里,晒干了就没事。
想问下,无刷电机有电路的吗?我只知道有绕组。

网友C:
电机陶瓷轴承的话无影响,控制电路会烧掉

网友D:
无刷掉到水里会变成无涮

网友E:
电机应该不会,但是性能估计有影响

网友F:
電機因該吹一吹沒事~電路板傳感器可能就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