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模拟器最好用?

楼主(2013-05-02):
未解决广大菜鸟的问题,楼主特开此贴

网友A:
我准备用凤凰的飘过

网友:
Real flight G6的飘过

网友:
RealFlight系列对电脑要求比较高,而且破解麻烦,所以用凤凰。感觉RealFlight里面的直升机,500和450的差别太大了。

网友:
这个命题应该是这个分区里最常见的,应该也是性质重复比例最高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凤凰的飘过

能不能接华科尔用啊?

网友B:
凤凰,能接华科尔。

网友:
我也在用7E,但是不知道遥控的配置,有那位教教我呀

网友:
我有架E-SKY LAMA V4,四通道的控。请问我想用这个控练模拟器还需要什么配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能接华科尔。

华科尔7 , 如何接和设置?

网友:
偶用飞鹰G3.5,还不错.就是安装盘找不到啦

网友:
本贴电脑中的飞行软件被删除,现在是只要有就行,但到现在也没下载成功,,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个大筐,效果分不出高底来,有训练大纲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
先试试G4再 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