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der Hex【六旋翼】【准异形】【更新飞行姿态视频】【硬挂微单视频】

楼主(2013-05-02):
为了更直观的了解具体的飞行情况,更新了一小段飞行视频。除了风大特别稳之外,运动姿态也特别带感。无论是老手还是新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请自动过滤掉里面的人物对话
[post]
[/post]
更新硬挂微单视频:
前面2分钟在无聊的调节参数,晃啊晃的,没耐性的直接跳到2分后...可以看到零度x6p的抗风能力不容小觑:

设计理念:
1.采用特殊的不对称结构设计有效的降低震动,整机结构稳定,配合高s电池以及高功率电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保证整机在运动时充满动感。
2.异形的设计即便是不加航向灯的情况下也能非常容易辨识航向,确保飞行的安全性。
3.前置云台设计保证高清模式下gopro拍摄不到电机及机臂。是无刷云台的最佳搭档。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二代优化:
1.增强了尾翼的连接,同时将电池直接悬挂在底板上利用电池的自重降低掉一部分机体的震动。
2.加粗管壁从16mm升级到20mm,进一步增加了机体的强度和抗震性能;
3.中心板合理减重,特别针对主流飞控进行了走线设计
4.增加了悬挂选配件,可以从6mm悬挂杆更换为15.5mm悬挂杆,使得机架的使用范围更广;
5.改进了脚架的角度,更加合理的脚架角度保证机体在降落时不易发生侧翻。
6.降低整机重量,裸机控制在900g,这样全装备带10000mah的电池大概在4kg左右,悬停接近20分钟。
该机型还会继续优化,在20mm的基础上计划扩展为快拆结构,再不降低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升级到更大的轴距。

硬挂黑狗:

========================================================华丽的分割线===================================================================
第一代配置:
配置清单:
ys-x6(或者其他类似飞控,没有特殊要求,不要求支持异形机架)
轴距700
铂金40A
恒力4822 390kv
1260木桨(测试视中有一个是APC1238)
dupu 10000mah
起飞重量4kg,可负载2kg,可以挂狗云台和微单云台
续航时间超过20分钟。

第二代测试配置:
配置参数:
轴距700(可以上下浮动50)
1260木桨
TM 4014 400kv(老牛拉小车,杀鸡用牛刀?动力和效率都很高,过于暴力)
YS X6 (默认x6模式飞行,机架本身对飞控没有特殊要求,我对x6有特殊的癖好,新版的白底黑字,5级风纹丝不动)
dupu 10400mah 电池(不错电池,性价比很高的电池)

网友:
非常有意思,看好这个机架!

网友A:
我很喜欢看一些颠覆传统的设计思路。我觉得这款机架的3个理念是成立的。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做到:

1. 电机的6轴在完美几何6边形的6顶点上。

2. 飞控安装在完美中心

3. 可折叠

Anyway,很喜欢这个设计!

网友B:
是异型,但是不够形啊

网友C:
观其创新,貌似创新,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异型,但是不够形啊

确实是个“别”字,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喜欢看一些颠覆传统的设计思路。我觉得这款机架的3个理念是成立的。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做到:

1. 电机 ...

市面上存在的很多折叠结构其实实现都不难,不过要找到一种绝对没有问题的方案太难。

前面2个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特别是在大轴距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其创新,貌似创新,然?

创新并不是空想,想而不做确实谈不上创新;
创新并不是盲从,而是要认真分析,积极借鉴;
创新并不是忽悠,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不停的改进和优化;
创新并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一步步的积累,整天挂在口上倒真不是创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创新并不是空想,想而不做确实谈不上创新;
创新并不是盲从,而是要认真分析,积极借鉴;
创新并不是忽 ...

支持很支持
强烈支持
默默滴支持
全心全意支持
效其行、味其言、撼其心
自当强
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很支持
强烈支持
默默滴支持

然则然已,还好没有禁止版聊,否者这个帖子估计也不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存在的很多折叠结构其实实现都不难,不过要找到一种绝对没有问题的方案太难。

前面2个问题都比较 ...

有发布的时间计划吗?

网友:
其实jackyren 也算得上我的启蒙老师了。。在无刷云台百花齐放的2013年。GOPRO的广角缺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大问题(不排除以后微单卡片无刷的崛起),我们是否应该开始思考怎样改做自己的狗座驾才能将自己的视频提高至最大效率呢、?jackyren 这个设计是一个好开始,在迁就飞控迁就GOPRO的情况下还能做出如此有意思的机架。。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跟血汗,支持一下原创的东西。。希望各大魔友能用手上高性价比的设备拍出更好的东西。。毕竟机架飞控云台只不过是工具,拍出好东西还是要动脑子的。。。jackyren 加油。。永远支持你。。。KT上

网友D:
如果要说到方便携带的话。。。我给个建议。。可以只对中间的两个轴做个快拆的设计。。那样放起来比较省地方,毕竟快拆也会损耗。。以后出点替换件替换中间两个轴的快拆部分就可以大大减少维护的成本。。。。。快拆或者折叠是必须的。。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车子都是SUV什么的。。。

网友:
五行该来找事了!呵呵

网友E:
这个架子我一年前就飞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说到方便携带的话。。。我给个建议。。可以只对中间的两个轴做个快拆的设计。。那样放起来比较省地方 ...

KT 这个想法不错,之前也考虑过,中间2轴折叠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折中的办法。
利用了中心板宽度小的优势,既可以减少宽度,有降低了组装的时间,又降低了快拆/折叠过多机器的可能存在的风险。
加上脚架的折叠,还算比较容易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架子我一年前就飞过了

大师,我入模还真不到一年,跟您飞过的架子有什么区别么或者根据你的经验觉得有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T 这个想法不错,之前也考虑过,中间2轴折叠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折中的办法。
利用了中心板宽度小的优 ...

脚架也不用折叠,我也想过折叠中间机臂是最好的设计,减少宽度,很多车都能放进去,很多人就是为了能放进车里,才选择折叠,能少一个折叠就多了一份安全性,可以把其他4个省去的材料和精力放在中间2个折叠上,那样就完美了,算一下800轴距也应该没有问题,加油JACKY,俺是群里的熊猫哥!呵呵!

楼主:
只折叠中间的电机的话,可以考虑向后折叠,原本是计划做快拆结构的,到时候2个方案都会一起做,再选一个比较靠谱的方案。

网友F:
楼主 你的那个会报高度的模块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那个会报高度的模块哪买的?

同学,这是个零度的地面站的高度报告。

这女人的声音很烦的,你用过了就知道了,特别是低压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我入模还真不到一年,跟您飞过的架子有什么区别么或者根据你的经验觉得有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你的架子比我的精致很多,我的已经不飞了。

网友:
弄得越来越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架子比我的精致很多,我的已经不飞了。

老模友,非常感谢您的评价。
精致是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其实很多方面都做过结构和力学方面的考虑。比如脚架的角度设计,比如各个机臂的角度设计,还有考虑到了航线的时候各个电机效率跟风道的关系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模友,非常感谢您的评价。
精致是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其实很多方面都做过结构和力学方面的考虑。比如脚 ...

老实说,我觉得在逐航时间来说异形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说,我觉得在逐航时间来说异形是比较理想的

对的,所以准异型就是综合了常规对称结构和异形结构的一种结合体。

网友:
嘿嘿我顶帖来了。。。

网友G:
5r效果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5r效果不错嘛!

晕,这是反话。。。其实这机器可以挂单反。负重2kg都没问题。

楼主:
更新了一段飞行视频,对比边上的树看看整机的稳定性和飞行的动感。

网友:
看起来不错,量产了吗?能买PM下

网友:
看起来效果更好了…

网友H:
感觉还挺稳定的,在哪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挺稳定的,在哪有卖啊?

自己taobao吧,免得又被删帖。

楼主:
经过艰辛万苦,终于能喝大家见面了。
第一批量很小,目前按照团购的方式进行,需要的童鞋站内投条吧。

网友: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不错,确实解决了GOPRO超广视角易拍报到机架和提高了目视飞行时机架辨识度,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艰辛万苦,终于能喝大家见面了。
第一批量很小,目前按照团购的方式进行,需要的童鞋站内投条吧。

投条!!!!!
投条!!!!!!!

网友(2013-06-01):
果然是好机架!

网友:
试飞时间推迟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