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手NAZA 六轴

楼主(2013-05-02):
今天买了NAZA风火轮六轴,准备FPV能行吗?我看很多失控炸鸡的帖子,我怕啊 ,以前玩过玉兔的。第一次玩NAZA,是不是真的各位说的那么恐怖啊

网友A:
可以玩的。我现在就有一架f550   带着naza 拍,其实没那么恐怖,调试好了很好飞

网友:
真不明白,既然害怕你还买?
只要GPS信号好,设置好返航点,失控怕个啥

网友:
话希说如止,但常在天上飞,哪有不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的。我现在就有一架f550   带着naza 拍,其实没那么恐怖,调试好了很好飞

你的QQ是多少,我也是F550

网友:
没问题得,玩的时候谨慎点就好了~我的550就炸过两次,一次是远了撞树上了,另一次是飞控和飞机间得胶老化了,于是飞控脱离飞机,调不过来炸了。

网友:
因該算幼兒園級飛控吧

网友:
玩就要做好最壞的打算,GPS定位機加上尋機器是必備的

网友:
不用GPS,超级稳定

网友B:
多看技术帖····多打电话 问DJI客服··因为很多科学问题  说明书里是不会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的。我现在就有一架f550   带着naza 拍,其实没那么恐怖,调试好了很好飞

东西都到手了,还没飞呢。各种调试有点头疼,你QQ号方便说吗?请教你

网友:
我的也是F550昨天炸的。油门在50%靠上一点。还没有起飞。一阵旋风过来。飞机直接空翻2周。

网友:
naza,不会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技术帖····多打电话 问DJI客服··因为很多科学问题  说明书里是不会解释的!

很有道理!学问多多呀!

网友(2013-09-26):
至少naza比你兔子好多了,可以FPV,有很多模友都是用550的。调试好了再上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