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花牌3028-1600KV电机飞下来烫吗?

楼主(2013-05-02):
花牌H3028-1600KV 500电直用一到手就装飞机上没装齿轮通电一分多钟下来,电机很难烫手。不知各位的电机有此情况吗?
另外这款耗电情况如何?

网友:
这没有大桨转动的风力,温度肯定会比较高了,你飞起来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A:
最好加个散热,直机电机一般都这样

网友:
有图片吗看看先

网友:
不是吧 空转烫手肯定有问题啊 大桨再吹风也比不过负载的升温吧

网友:
连续飞,下来手指可以勉强摸电机金属底板

网友B(2013-07-12):
同样的情况,而且此电机转速极高,是不是KV值标错了?

网友:
这电机同样才飞一分钟下来就非常烫手,但是同样的配置用500MX连续飞几个起落下来也就温手而已。求解??

网友(2014-03-14):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个散热,直机电机一般都这样

电机怎么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情况,而且此电机转速极高,是不是KV值标错了?

我感觉也是转速高,像45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