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40陀螺仪3D调试体会

楼主(2013-05-02):
SK540一个多月了。
总体评价:优点是可调参数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调;缺点是多多少少有些漂移——仔细调校也很难避免。

既然飞一段时间了,它的调校也略知一二。简单说说个人的调机体会。
1. 首先说说基本设置。
个人建议按照初始配置向导”——“周期距设置向导”——“尾部设置向导”——“定速设置向导的顺序,一步一步地仔细设置。因为,不按照向导进行设置可能会漏掉某些重要选项。

2. 其次是尾部设置。
总体感度就是总括控制尾部感度的选项——默认值即可,若摆尾可适当降低;
自旋速率”就是打满舵时尾巴旋转速度——依个人口味,酌量调整;
“自旋感度”就是即时补偿(也称微分感度或非锁定感度),调节尾部发生偏离时立马进行补偿的速度和程度——默认值即可,若摆尾可适当降低;
“锁定感度”就是累积补偿(也称积分感度),累积计算尾部偏离的角度并找回偏差,使尾部看起来像锁定在固定角度——默认值即可,若摆尾可适当降低;
“螺距尾部补偿”就是给大螺距时,由于尾桨太小或转速不够,导致仅依靠上述感度无法找回偏差时,给出一个提前补偿——大飞机默认,500及以下飞机需要调,但效果勉强;
“开始加速”和“停止加速”能够使尾部变得柔和或犀利——依个人口味,酌量调整;
“极速自旋”是个二乎乎的选项——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3. 周期距设置【这个地方有点复杂,难倒一大片】
总体感度就是总括控制周期距感度的选项——默认值即可,若飞机得瑟可适当降低;
“翻滚速率”——依个人口味,酌量调整;
“贝尔感度”就是飞机对摇杆反应的灵敏性,数值越高飞机越敏感,越跟手。
“希拉感度”使飞机变得稳重,数值越高飞机越稳,并且做动作时有惯性感,飞机有类似被惯性甩出去的感觉。
“希拉衰减”控制希拉效应的持续时间,数值越大,时间越短。
“尾变距阻尼补偿”,这个需要解释下。通常需要调节飞机重心,使其与主轴重合。实际上这只是静平衡。由于机头较短而机尾较长,飞机加速上升或下降时会失去动平衡。结果尾部会滞后,因为它被尾部惯性拖拽了一下。此项参数就是提前给出适量升降舵,使飞机保持平衡。

***令众多模友困惑的可能是对“贝尔感度”和“希拉感度”的调整无所适从***
首先问下自己需要一架什么手感的飞机。
如果你喜欢灵敏一些(比如暴力3D直机狂),就提高“贝尔感度”,并且降低“希拉感度”和提高“希拉衰减”。
如果你喜欢稳重一些(比如温柔3D婉约派),就降低“贝尔感度”,并且提高“希拉感度”和降低“希拉衰减”。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多调多试,总能找到你喜好的手感。
个人经验表明,对于理解上述参数含义的模友来说,把一架飞机调校到满意的手感,大概需要2030个起落。
对参数理解不太深的模友可以百度或google一下“直升机、贝尔效应、希拉效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面给出一套做四位滚(六位滚或八位滚)比较犀利一点的经验数值
500-600级别的飞机适用,小飞机适当降低犀利程度,700-800大飞机要把犀利程度狠狠地往上调】
【周期距】
翻滚速率:280280
贝尔感度:9090
希拉感度:4545
阴尼感度:1616
尾变距阻尼补偿:-60
锁定周期距感度到:50
自调整贝尔感度:关闭
希拉衰减:170
周期距加速:20
自平衡:关闭
【尾部】
自旋速率:600
EXP20
自旋感度:75
锁定感度:60
加速度感度:1
将尾部感度锁定在:45
小直升机:关闭
极速自旋:关闭
副翼升降补偿:0
螺距尾部补偿:25
开始加速:3535
停止加速:4040
* 有一点需要强调:十字盘调平时,一定要可保证十字盘在整个螺距行程内都是平的。否则“normal”切换到“idle”或正飞切换为倒飞时,飞机容易发生漂移。
** 另外一点:十字盘调平只是基础,还需要调整重心。
*** 还有一点:首飞选择无风天,把希拉衰减调为200,悬停,通过舵机连杆调平飞机。然后恢复希拉衰减值。
暂时说这些!
阻尼感度,据说是调校大桨重量对飞机性能的影响。本人尚未研究陀螺质量对陀螺效应的影响。请有研究的模友补充。

X5的飞行视频

楼主:
感兴趣的模友可QQ探讨,609611977

网友:
很不错~!这种帖子的加精华啊!

网友:
我喜欢这篇文章

网友:
哈哈哈 克教授厉害呀 留个脚印

网友(2013-11-18):
这个太有用了,应该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顶起来

单独建了一个QQ群,真正玩SK陀螺的朋友来交流下使用经验,skookum技术交流群(254234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