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的配置

楼主(2013-05-02):
最近想入套好小子1000的飘飘机 看了X宝上 基本都是推荐高KV值电机搭配小桨   不想在买新电机了  手头的XXD 2212 KV1400的电机 搭配8寸桨 可以飞好小子1000吗? 8寸桨会不会打到碳杆呢 ?

网友:
稍太高一点,可以用的!

网友:
一定要用硬质的桨

网友:
8寸桨必须会打到碳杆

网友A:
2212 kV1400啊,用在这个飞机上配7060桨最合适了,动力充沛,也不打尾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1400啊,用在这个飞机上配7060桨最合适了,动力充沛,也不打尾杆。

7035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35可以用吗?

7035力量小了,恐怕动力会有些不足,新手不大容易掌控。飞起来应该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5力量小了,恐怕动力会有些不足,新手不大容易掌控。飞起来应该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市面上那种仿APC 7050桨 这个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那种仿APC 7050桨 这个应该可以了吧

呵呵,这个当然没问题。另外皓业的7060桨也很容易买到的。